万能的吧友 复制小区门禁区 需要购买什么设备

楼主(2019-09-05):
主要小区太黑了 去外面复制10元回来 用不了 很无奈 白白浪费钱

想自己复制  需要购买什么设备  我自己操刀

求吧友请点迷津

网友A:
一般卡小米9就可以复制

楼主:
我确定手上的卡绝对是ID卡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小米9就可以复制

是ID  不是iC NFC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某宝不是有卖复制卡的设备吗,好像也不贵

网友B:
ID卡, 手机就可以复制。我华为下拉开启NFC后,靠近门禁卡就会提示,复制之后直接拿手机刷开门
IC卡不可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卡, 手机就可以复制。我华为下拉开启NFC后,靠近门禁卡就会提示,复制之后直接拿手机刷开门
IC卡不可复 ...

哈哈,兄弟,你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找衡水哥呀 除非是复制银行卡

网友:
id卡复制器,二十多块钱一个。长的像非接触式体温计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卡, 手机就可以复制。我华为下拉开启NFC后,靠近门禁卡就会提示,复制之后直接拿手机刷开门
IC卡不可复 ...

你说反了,id卡手机没反应。手机能复制的是IC卡。

网友:
一个两个的话去外面复制就行,多的话淘宝有卖的,直接搜就行

网友C:
好像有一个主卡,用空白卡复制主卡就可以,复制的卡不能再复制

网友D:
搭车问银行卡能复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银行卡能复制吗?

磁条能,一代闪付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一个主卡,用空白卡复制主卡就可以,复制的卡不能再复制

那复制完的缺段,而且读卡器加了自己的东西进去。比如充零

网友:
ID卡也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只有串号名,一种是有密的。你说不好复制应该是后者。

需要用电脑把密匙都读出来,位数要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银行卡能复制吗?

搭車問護照可以複製嗎?

网友:
建議樓主自己去某度搜索資料,伸手黨不是很歡喜這裏

网友:
pm3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