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马云上谁家的12v通用电池比较靠谱?

楼主(2019-09-06):
为了应付锂电钻转速过快,经常把螺丝拧花的问题,把锂电钻的电机给换了,原装的是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12v电机,12v转速16000,改成了德昌的12-24v电机,12v转速7000+,24v转速17000,工作在12v环境下,原钻经减速箱后转速大概不到600转,换电机后速度大概210转。虽然还是有点快,但总不能连减速箱一起换掉吧?

因为只是杂牌电钻换了个电机,就不上图了,这个电钻以前拆过,原帖应该能找到。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钻用的是12v通用电池,所以,谁家的电池比较靠谱?比较耐用?

网友A:
鋰電鉆不是起子機,錯誤的工具當讓會擰花螺絲。

不懂樓主想問什麽,電鉆太快了,換了電機,然後怎麽又要換電池了?

网友B:
莫非还准备买几百块一套的点焊机自己做电池包?

网友C:
用得多, 还是电批好点, 200转的速度如果是长螺丝那可要等一会.

12V的钻, 家具的木螺丝没问题的, 上家具的都是用这种钻的, 要扭力调节比较好一点的.

对于电池最好是自已做, 在网上买二手分容的电池, 这样容量和内阻一样 ,再用均衡板 , 做下来很好用.

网友D:
锂电钻前端都有扭力调节环啊 ,为何不调节啊。

网友E:
建议自己买索尼vtc系列自己组装,效果杠杠的。

网友F:
手电钻的开关就有无极调速功能啊     不要一下子握到底

网友G:
不是有扭力调节档,高低双速,无级调速这几种功能么
对付拧花妥妥的

LZ你那啥钻,怎么会拧花螺丝???

网友H:
还是建议用带扭力调节 拧到位自停的电批 电钻很多最小自停扭力也都太大 很容易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鉆不是起子機,錯誤的工具當讓會擰花螺絲。

不懂樓主想問什麽,電鉆太快了,換了電機,然後怎麽又要換 ...

没说全,这个钻是朋友送的,送来的时候电池已经宣告报废,最近发现自用的钻老是拧花螺丝,于是就想把这个钻废物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还准备买几百块一套的点焊机自己做电池包?

不了,就比较靠谱的通用电池买成品回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得多, 还是电批好点, 200转的速度如果是长螺丝那可要等一会.

12V的钻, 家具的木螺丝没问题的, 上家具的 ...

我是用150mm的膨胀管+配套的螺丝往墙里拧,经常螺丝还没完全拧进去却拧不动了,于是一使劲螺丝就花了,所以我就想慢慢匀速的拧,这样估计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钻前端都有扭力调节环啊 ,为何不调节啊。

不是扭力大,是螺丝没完全拧进去时就拧不动了,于是想要慢慢匀速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电钻的开关就有无极调速功能啊     不要一下子握到底

无极调速即使我轻轻的捏,依然很快,要拧螺丝的地方在高处,手不好掌握力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有扭力调节档,高低双速,无级调速这几种功能么
对付拧花妥妥的

拧花螺丝是因为螺丝还没完全拧进去就拧不动了,于是再一使劲就花了,低速档下轻按依然很快。。于是我就想降低速度,把螺丝慢慢的匀速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建议用带扭力调节 拧到位自停的电批 电钻很多最小自停扭力也都太大 很容易拧坏 ...

是因为还没拧进去就拧不动了,所以才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自己买索尼vtc系列自己组装,效果杠杠的。

不了,买个差不多比较靠谱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还没拧进去就拧不动了,所以才花的

这个也可能是批头和螺丝咬合不好 或是电池不行了 电钻没劲 电池淘宝上都差不多垃圾 闲鱼上找找卖家自己做的吧 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非还准备买几百块一套的点焊机自己做电池包?

谁说锂电包一定要用电焊机。。。

买个老式大头的电烙铁,买点纯镍带,上助焊剂,一下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花螺丝是因为螺丝还没完全拧进去就拧不动了,于是再一使劲就花了,低速档下轻按依然很快。。于是我就想 ...

这个还是买机械变速的吧,我理解你的问题了,我也遇过,用机械多档变速的,用力压住没问题的,如果只是换个电机的话,力量不一定够,压力太大了可能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