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朋友们 变频空调压缩机怎么鉴别坏掉了

楼主(2019-09-06):
求助朋友们  变频空调压缩机怎么鉴别好坏? 接电容?接变频器?压缩机是1.5P的 没有那么大的变频器  有个750W的变频器 没敢接 变频器功率太小了

网友A:
用变频器接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不要长时间试  原机电控损坏了吗 没坏用原机电控测试不就好了变频器其实是 原机电控损坏 时测试用的 为了防止买回变频板才发现压缩机也是坏的 能听到正常运转声 手堵不住排气口 进气口有明显吸力 基本就是好的
忘说了 用变频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兼容 因为有些空调压缩机的工作电压不一样 而变频器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需手动指定 电机的额定参数 才能自动适配电压 而且这东西分型号 有些型号不能适配电压 要参照规格书查看 ) 变频器自带的检测机制还会给出电机故障代码 如果存在故障的话

网友:
空载没那么大的功率,如果700W空载带不起来那么就要怀疑压缩机是不是有匝间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接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不要长时间试  原机电控损坏了吗 没坏用原机电控测试不就好了变频器其实是 ...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 原机电控板坏了还是压缩机坏掉了 控制板买了2套了 都是不启动 又把买的控制板给人家退货了 现在怀疑压缩机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 原机电控板坏了还是压缩机坏掉了 控制板买了2套了 都是不启动 又把买的控制板给人家退 ...

常规检查你做了吗比如绕组的通用常规测试

网友B:
现在的空调都是直流变频,哪有压机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检查你做了吗比如绕组的通用常规测试

用万用表测试 3个绕组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空调都是直流变频,哪有压机电容啊?

没有电容的 想接一个电容测试一下 看看压缩机启动吗?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别省钱了 你修不了 你以为绕组常规检查就是通断?
我这个人没啥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别省钱了 你修不了 你以为绕组常规检查就是通断?
我这个人没啥耐心
...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 只要压缩机没坏掉就行 板子便宜 压缩机坏掉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 只要压缩机没坏掉就行 板子便宜 压缩机坏掉了就没必要修了 ...

首先 驱动板自带的3-4个LED 就是告诉你故障代码的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驱动板损坏 使用变频器  按照压缩机铭牌或者型号查询的参数整定 接入压缩机 较长时间和不适宜的参数可能导致损坏
即可试机 有故障 变频器也会以代码形式显示
还有更简单直接的 找个3相220V(相电压220V但注意 压缩机有分直流和交流两种 只有交流的才可以)直接接入压缩机 不建议 有损坏风险
至于接法 RST 就是对应uvw3相 变频器不能长时间测试 有损坏压缩机的例子

网友:
还有就是测量驱动板的输出3线之间的电压(交流的是相互平衡的可变电压 直流是脉冲电压 轮流输出) 无电压就是驱动板问题 不过要快 因为会板子空载保护  还有就是在线测量的话 如果电压输入到压缩机了 压缩机有嗡嗡声要注意 是否驱动输出的波形问题或者模块损坏以及因高压压力导致的启动困难现象  此时更换驱动板  IPM模块 检查更换传感器(有时其实是传感器开路引起了驱动保护) 等方法无效 则应焊开排气口 进行压缩机空载启动测试
可以短暂运行 电控就没有大问题 传感器没事 多半就是IPM不良 保护了
压缩机必须经过系统的常规检查 才能完全确定好坏
不过变频压缩机是不会那么容易挂掉的 挂掉的多是驱动板和功率模块 尤其是IPM是易损高发

我的耐心就到这了 你找人花不了几个钱  你说便宜要换着挨个试 随你便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提示IPM 必须妥善安装后才能试机 否则就BOOM 而且各种假货横行 IPM测试方法 我没那个耐心讲
随便上网都能找到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容的 想接一个电容测试一下 看看压缩机启动吗?

你不会修,最好别修,省得整个稿费了,直流电机加个电容是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还是请人来检修吧,你搞不定的

网友:
11楼和12楼说得很清楚了,变频压缩机分交直流两种,要分清交流或直流,首先去根据型号搜索下,有的甚至还有转子位置传感器,不是一般的定频压缩机那么好弄的。请个人看下也就3、50块的事,不要为了省钱自己去弄,以免故障扩大甚至造成事故。

网友C:
什么牌子的空调??网上的板,,拆机的不一定能用喔,,松下的某些型号的板,,能自检到压缩机故障的,挂灯泡看有木有输出,,如果灯泡有输出,,接压缩机木有输出,,那很大几率压缩机挂了,,有变频器,,如果交流压缩机,,直接接,,压缩机空载功率很小的,,750瓦的挂5匹压缩机都可以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空调??网上的板,,拆机的不一定能用喔,,松下的某些型号的板,,能自检到压缩机故障的,挂灯 ...

你好 谢谢 谢谢 空调是海信的交流变频 以前是好的 房子几年没有住 再住的时候空调就不启动了 我想确定一下 只要压缩机没有坏 我就买一套新板子 压缩机坏了 就不修了

网友:
变频电机是脉冲电机,电压比较低,千万别用交流电试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谢谢 空调是海信的交流变频 以前是好的 房子几年没有住 再住的时候空调就不启动了 我想确定一 ...

你之前买的是拆机板还是人家测好的板?全新板应该没有了

网友:
海信的好像还是变频功率模块单独一块板的,,可以看CPU板LED指示灯来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