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立电风扇改220v输入

楼主(2019-09-06):
日立的风扇控制板,各位老司机帮看看怎么改成可直插220v的,不想拖个变压器,太大。不知道直接把电容25V1000uf换掉行不,换成多大的?25v470uf?另外一个16v1000uf的要换吗?启动电容两个250v的要不要换。本人小白,对电路一点不通,有人和我说直接换450uf左右的电容就行了。电机没拆,不知道电机要不要拆开看下。摇摆和主电机是100v的,只能加变压器吗?内置放不下,风扇功率是40w的,变压器用隔离还是自藕?用环型方型R型用哪一种好呢?

网友:
电风扇电机应该是110v的,电路只是起开关那根线通电、断电。

网友:
不光是控制板110V的,电机也应该是110V的,所以最简单还是搞个变压器。

网友:
这个是控制板   电机应该就是110V的  变压器

网友:
把变压器固定在底座上,就不怎么影响了。

网友:
楼主的心太肥。最保险还是220-110的自耦变压器了,几十伏安,不算大

楼主:
摇摆电机和主电机是100v的,没办法改了吗?只能带变压器?内置放不下

网友:
买个颜值高一点的变压器放在旁边搭配

网友:
电机都换成220V的或加倒棚(变压器)。没有第三种选择。

网友A:
最省事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隔离变压器,当然自耦的也行,只是隔离变压器更安全。估计60VA-80VA的就行,体积不大,安装在底座里面,还增加配重更稳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事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隔离变压器,当然自耦的也行,只是隔离变压器更安全。估计60VA-80VA的就行,体 ...

说明书上写的风扇40w,买多大的变压器呢谢谢!

网友:
重新定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事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隔离变压器,当然自耦的也行,只是隔离变压器更安全。估计60VA-80VA的就行,体 ...

能用环牛变压器吗?好像只有这个能勉强放得下

网友:
也觉得加自耦变压器吧,这东西估计也就最大30瓦50瓦的样子,差不多弄个自耦变压器就成了,小点儿,只要不太小没啥大问题,或者串个大电感看能行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要直接改变动太大了,还是上变压器吧

网友:
买110v的电器简直是麻烦,特别是电机类的,改成22v真的很麻烦,除了电路不适应,整个电机都是按110v设计的,绝缘耐压也是按110v考虑的,上到220v即便绝缘能承受,电机也会发热,严重影响安全。
还是不改的好,一个变压器解决所有问题,40w足矣,50w更好。

网友:
没的改,加变压器吧,实在不想拖变压器就在家里布双电压的插座,买一些日规的插座来防止和220混起来

网友:
8月初买的夏普110v电风扇,不过是直流12v的电源,直接淘宝买了个宽幅电源搞到,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电源板找低压侧电容耐压,估计输出电压,用模块开关电源,替代原来的阻容供电。异步电机部分,总火线串联电容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