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撸个酷毙灯拆解升级电池

楼主(2019-09-06):
广告图镇楼

坛里的huigu已经有拆解,看着挺不错整了一个

大概拆了一下

全家福

手上还有一节拆机大红袍加上

顺带线上加个接头

试好装回去一切正常~但有个很奇怪的事~应该是当充电宝用时才应该亮的灯不知为何亮了~如上图
测了下输出电压不够哇

装的大红袍之前电是充好的~不知是不是灯电池电量不够?挠头中........灯总体不错挺好用,就是模式是循环的不能直接关掉,另外吐槽一哈包装~国产的就不能用个中文的外包装么
先充一晚看看啥情况吧

网友A:
并联最好找相同的电池吧,不同的容易出问题,组电池组的时候都要测试分组,要不容易出水桶效应

网友B:
我买的昨天到的,包装太山寨了,前面的小灯,蓝光太明显了。

网友C:
电压也不测,随便并一节电池,这是弄哪样?

网友:
正常两个电池都要充满电之后再并联吧。。。。

网友:
灯板做工看着很扎实

网友D:
这灯不错,可惜家里用不上。

网友E:
我就说这灯不值19~~~~可以买两套国产变焦Q5手电了

网友:
不同规格电芯直接并联很快就废了。

网友F:
只要电压相等的锂电芯可以直接并联,不同容量也没关系!

网友G:
怎么和我一样加了一节大红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最好找相同的电池吧,不同的容易出问题,组电池组的时候都要测试分组,要不容易出水桶效应 ...

小手电么不用这么麻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和我一样加了一节大红袍

我这个是报废的笔记本拆的~这位英雄的是从哪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电压相等的锂电芯可以直接并联,不同容量也没关系!

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说这灯不值19~~~~可以买两套国产变焦Q5手电了

还可以啊~放家里应急用挺好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也不测,随便并一节电池,这是弄哪样?

练练手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灯不错,可惜家里用不上。

车上~野营~家里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昨天到的,包装太山寨了,前面的小灯,蓝光太明显了。

估计这颗小灯是硫化物荧光粉,建议换国产光宏芯片3W,加氮氧化物荧光粉,高性价比仿流明灯珠,也有更好点的美国普瑞灯珠芯片,但都比CREE实惠。

网友:
用处不大啊,至少也得搞上5到6个18650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并联无所谓,不用找什么相同电芯,串联才有那要求。这小灯还行,掳了两个,吸在防盗门背后,晚上回家顺手就亮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