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联想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9-06):
    同事一个联想笔记本,症状是电池不起作用,不充电,电量显示0,最初判断是电池坏了,买了新电池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新电池装上有一半电,但是也是只能放电不能充电,判断笔记本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只得通过专业修电脑的解决了。修电脑最后判断也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查了一周才查出来,修好150。还上门接送货的,想想估计换件很便宜,不过人工费也值了吧。
    修好后,原装电池仍然不能充电,新买电池没问题了。于是判断因为原装电池长期不能充电,不断亏电,最后电池电压几乎没了,导致笔记本电池电源管理芯片认为你在断电换电芯,锁死了,果然万用表一打,输出0。
    当然这个电池也归我了,拆开看看电芯还能救活不。

先看看外观,4芯电池。

有损拆开,电芯看不到生产商,只有淡淡的编号。测了下电压,4节一共才5v。

电源芯片,就这东西锁死了。

看看全家福

死马当做活马医,先充电看看。

充了几分钟,试了下手电筒,完美,看来电芯有救,慢慢把4个都充满,看看有没有废的。

网友A:
这个红的如果是正品,可能三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的如果是正品,可能三洋

应该是正品,毕竟是联想原装电池。

网友:
修电动车的会告诉你,那是饿死了

网友B:
这种电池拆下来之后,即使充满再装回去,多半也不能工作。那个芯片像傻X一样记着电池的状态呢。重写或初始化那个傻X芯片,难度不小。

网友:
我拆过六七个个不同型号的笔记本电池了

网友C:
锁保护板真是个变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拆下来之后,即使充满再装回去,多半也不能工作。那个芯片像傻X一样记着电池的状态呢。重写或初始 ...

一旦发现断电过,芯片就认为你在拆电池,换电芯,就给你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的如果是正品,可能三洋

仔细查看特征和喷码特征了,确实是三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锁保护板真是个变态设计

有些照相机原厂电池保护板也有锁,而且不带均衡,循环计数到一定程度会锁,为了让人买电池。打印机的墨盒有些带计数芯片,为了让人买原装墨盒。

网友D:
联想的。。。笔记本不是坏了,是电源驱动没打好,联想有批本的电源驱动特别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笔记本不是坏了,是电源驱动没打好,联想有批本的电源驱动特别不好弄 ...

应该设计得直接换18650电池的。
不过现在的电脑厂家都跟着烂苹果学坏了,连笔记本电池都内置了。以前这种好歹买个第三方还能用,内置那种不知道电芯直接换的时候会不会被锁死。

网友:
我在京东买了个全新的笔记本电池(联想y560)也90元。

网友(2021-09-22):
电芯拆下来装手电筒,装太阳能灯,不在装回笔记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