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 元作 』平板缺电源,拆个库存电源,看做工。

楼主(2019-09-06):
『 元作 』平板缺电源,拆个库存电源,看做工。

       早时候平板是个小口适配 。
找出来个电源,先看看做工, 为了安全,已习惯先拆后用。
先这俩电源都是小口的。

拆开看看

用了几个稳压管

输出二极管很小

这样的电源用于平板看来真不行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标准山寨货

网友:
我那个平板也是小口,用的诺基亚充电器改的,需要把头子的胶皮割掉一圈,也就是环切,不过就是充电电流比较小,看视频时候都充不上电,好像也是890毫安的,不过我还记得以前的充电器都是500毫安的,收藏个890毫安的已经感觉相当不错了,那时候我收藏第一个1安的充电器都当宝贝一样,天天擦擦呀擦,现在充电器2安的都不放眼里了!我那一食品袋充电器还不知道是不是当古董收藏呢!

网友:
把线拆下来,搞个usb公头,插品牌充电器吧,等牙膏

网友:
赶紧换一个吧,这电源不踏实

网友:
现在一安以上的好多啊,你那电源是不是山上的啊

网友:
我看另一个诺基亚电源估计更好点,正品的话空载不发热,可惜的是空载6V有点吱吱响。拆的电源好像有一颗是13001,做一节五号电池LED手电升压电路常用的三极管。

网友:
还是第一代的山货开关电源。哈哈

网友:
半波整流,管子都只有一个,连500ma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