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小器鬼3WLED球泡。

楼主(2019-09-06):
捡到一只LED球泡,看商标还是小器鬼的,拆开看看节能灯行业的知名品牌什么样。
主角登场,E14口。

商标及参数,看功率因数这么低,应该是阻容降压的。

大力出奇迹,拔 。接线的松香是我焊的,原来很干净。

拆开。灯罩是亚克力的。

灯板。4串一并,2835灯珠。

铝基板。

双芯的!

烧毁的。

散热铝片,太薄了。

阻容降压。

电解电容,10uF/250V。CBB降压电容0.86uF。

整体评价:做工略精致,有散热片(太薄),阻容降压,双芯灯珠(全部阵亡),仍然虚标严重(按照计算,0.86uF的电容可提供的电流大约是60mA,功率也仅有1.44W)。看来厂家都学坏了。
谢谢围观!

网友:
不仅是小气鬼还是小机灵鬼

网友:
这么新就挂了,看来灯珠不行呢

网友:
小器鬼在灯具行业算是知名品牌了,愿意的话,外壳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自己开焊盘,把四颗灯珠都换成仿流明1W,最便宜的有几十元100颗仿流明随机款。

网友:
如果那个银色的圈圈是导电的(如金属)。这个是不合格产品啊。。。有可能是山寨厂假冒的小器鬼,或者电源板应该装隔离电源的。。。

你见过阻容降压的灯泡带可触摸金属?

非隔离电源供电,要做结构上的二次绝缘的,这个内散热片和外散热片之间都没个塑料架子。。(那个铝基板一般不符合隔离要求,不能算二次绝缘)。。。
可触摸金属部分要接地(灯具一般装装样子有个接地的端子,灯泡根本没法接地,而且不像灯具摸不到,台灯床头灯是能摸到的)

真心不靠谱的产品。。。

网友:
0.86ufcbb10uf和滤波很良心了,家里5w玉米灯24个3525好像,1ufcbb和2uf滤波。。。。,而且很烫,滤波鼓包就少灯珠

网友:
阻容降压?白瞎这散热了。

网友:
功率低于3W的很多都是阻容的产品,飞利浦佛山照明也不能例外

网友:
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阻容的也有不错的,换灯珠继续战斗

网友(2020-10-16):
阻容倒没啥,3W的产品用用就行,问题是,绝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