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iPhone充电器

楼主(2019-09-06):
看做工不像假的,外观挺山寨

网友:
这是iphone8咯一代之后配的冲电头,之前的做工比这个还好点

网友:
我觉得是真货,

网友:
你这个是真的,和这个一样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74658,这款设计有点问题,后面打了补丁就成了绿点充电器了

网友:
是真的好吧

楼主:
我对比了网上的拆机图,这个应该是后期的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方案的,我以前买过一个新的和一个旧的,都是空载发热,有一个过流后烧芯片。

网友:
国行雅达版本?。。。从iphone5开始就是这个了。。。貌似稳定了,苹果一直没有再升级,也没有和别的公司一样简化零件再降成本。。。

网友:
我也捡了个这样的,测一下输出1A达标,感觉应该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