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连续小电流应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06):
前几天一个坛友提出的,就是充电宝连续小电流使用的问题,一般都是不能小电流连续使用的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我不怎么用充电宝做电源,所以也没认真思考过,
当时qrut坛友,也就是论坛第一砖说了个解决办法,觉得也许可行,而且比直接用电阻来做假负载
能耗要小,于是有了下面的试验

原理图,充电宝通过U表给25欧姆负载供电,用三极管来控制开关

实际电路,电流表检测电流,其实重复了,但是指针表有指针表的优势

因为也不知道多少频率来控制合适,先用1hz试试吧,不行再说
50%的占比,这时电流比较大在,自然是能连续供电了
假设三极管完全导通,其实并没有,因为我控制基极电流比较小
那么最大200ma电流,占比50%,就相当于100ma连续电流

减小占比到20%,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这时相当于40ma的连续电流

再继续减小到5%的占比,如果这样还可以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了
实际上也是可以连续供电的,我这里用的备电充电宝,不知是否适合其他牌子
的充电宝,可能各家的检测机制会有些不一样,
这时相当于10ma的连续电流,就是说这个电路对充电宝的能量消耗已经很小了
相当于50毫瓦的消耗

U表对脉冲电流的检测真的不如指针表,没抓到大电流数据

只能用示波器看看吧

当时具体占比可能是2%的,示波器,测的电阻两端波形
峰值3.2v,那么电流是130ma左右,没有假设的200ma,
那么5%的占比时,相当于6.5ma的连续电流,大约消耗30毫瓦

最后将占比调到2%,连续测试半个小时以上,一直没有自动断电的现象出现

这个是5%占比时的波形,为了看的清楚

这个可能是2%占比时的波形,脉冲电流按140ma算,
相当于3ma的连续电流,就是说只需要3ma的电流就能让充电宝在小电流时连续输出了
这个代价是很小的

以上是我的实验,那么如果具备通用性的话,做一个小插件,相当于U表样式
就可以让很多充电宝连续小电流供电了,而为此付出的损耗可以基本忽略不计
相信做这样一个电路是非常简单的,存在几个问题:1.就是充电宝连续供电模式
自身效率不高,起码指示灯就耗了不少电吧。2.这个电路对输出有一定的干扰
因为它产生了周期性的电流扰动,可能对输出波纹有一定副作用。

欢迎大家继续试验与探讨,争取解决这个小电流连续供电问题!
附上2个指针表动图,一个50%,一个20占比
大家能看出哪个是50%的吗

网友A:
第一张50%?第二张20%

网友B:
你交授权费了吗拿来就用周期1s搞这么短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50%?第二张20%

哈哈,何以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交授权费了吗拿来就用周期1s搞这么短干嘛

哈哈,你以为是你发明的吗,拿出证据来

网友C:
一般充电宝激活后可以有10几秒的输出,所以你的周期可以拉长,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充电宝激活后可以有10几秒的输出,所以你的周期可以拉长,更省电

哈哈,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更省其实也是基本一样了,关键不了解充电宝检测机制,这样频率高些,可能更保险些,适用范围也许更大

网友:
指针波形啊

网友D:
表示需要小电流连续供电都是直接电池改用升压板,充电宝还是老老实实用来充手机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两个设备好腻害!都是啥东西?有拆解评测的帖子么?

网友(2020-02-21):
最近做一个设备,就是用的TP5600芯片,小电流自动关机是真的麻烦。看看做个板子试试看。

网友:
感谢qrut坛友与楼主的思路。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TP5600数据手册上写着轻载(输出<30mA)10秒后自动待机。应该检测的周期在10秒左右

网友E:
小米新款都自带小电流2小时供电了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E:
小米新款都自带小电流2小时供电了

两小时也不够的。

网友:
几毛钱就可以买个3V升5V的电路。

网友(2022-11-27):
群里能有这样的大神,真让俺开了眼界,学习中。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D:
表示需要小电流连续供电都是直接电池改用升压板,充电宝还是老老实实用来充手机哈哈 ...

我还真遇到这个问题,一个随身风扇,用充电宝供电,总是风扇没开起来充电宝就降压了,用这个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