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年前做的数字钟挂了,没想到是它!

楼主(2019-09-06):
前两天孩子房间的数字钟挂了,晚上立即、马上、紧急维修
这个钟是20年前做的,带日历、闹钟、倒计时和秒钟
软件修改到2013年,记得最后增加了显示亮度光控

坏的这个钟好像是04~05年启用的,但没改光控
故障是死机,或者说不启动

翻盖式外壳

板子正面

原设计采用交流9V(用交换机电源),当然直流也可以用
后来改成5V电源

主电源原用7805,改5V电源时取消了

主、副8字管显示器
采用动态扫描

由于单片机管脚不够,显示和控制各使用1只MCU:89C2051
边上的移位寄存器做扫描驱动扩展

主控

功能按键

提示用讯响器

原来用镍氢电池,后改用锂电做后备电源(只维持主控)

测试电池电压正常

外接电源电压看着也正常(用的渣渣5V充电头)

先看是不是主控MCU跑飞(软件设计已考虑,空白区全部jump到开始)

拔掉后备电池,再上电,还是一样

突然发现显示MCU发烫,难怪开壳闻到淡淡一股味

测下温度

最高57度了

室温28度,MCU明显不正常

楼下修复

楼主:
另找芯片和程序来烧太麻烦
记得还有备用芯片

放太久,标签都松了
还是2001年的2051呢

插上,通电,OK

关灯看得明显些
主显时间,副显日期(每屏都不一样)

装好,拍下前面的自检(8字管是人检)

第一屏调整时间

第三屏是闹钟,共计4个,可选择整点提醒

第四屏是倒计时,1~9999分钟,带输出控制口

第二屏的日期和星期,第五屏的秒钟略过

最后测试一下MCU坏的情况
VCC-VSS的电阻

二极管档

正常MCU的电阻应该是大于10K(没测更大)

二极管档测试压降2.2V

因此这个MCU肯定是挂了
这个钟已连续工作16年,MCU芯片后期改功能时可能换过,工作也有6年,不过感觉还是坏得早了点
待偶解剖挂掉的MCU,看里面到底如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

9.13中秋已发MCU解剖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82
欢迎围观!

网友:
这也是耗电大户

网友A:
20年前我连电路板都不会画

网友B:
单片机怎么烧的

网友:
或许只是mcu电源上的保护二极管挂了,用烧鸡大法试试,烧断。反正也死了

网友:
哈哈哈,好牛掰,单片鸡鸡烤糊了

楼主:
是哦,应该有1~2W了

网友:
这板子做工有点惨

楼主:
必须修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应该有1~2W了

教你一招   将电源接到楼上对讲系统

网友:
时间过得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我连电路板都不会画

那时还是用的DOS版的protel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是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怎么烧的

偶也不知道,大概是病入膏肓想不开,或者真的是寿终正寝

网友:
20年前我的小尾巴还在

网友:
这东西需要编程序,太繁锁,芯片用89c52,一片就够用了。

网友:
功能蛮多的!

网友:
这也有库存配件,我扶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