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固态电容,求大佬帮看看耐压多少,什么牌子

楼主(2019-09-06):
淘宝上买了个电容包,一大口袋电容。有不少这样的。一开始看外壳标注以为25v 220uf的,体积8*11也差不多。今天万用表一测,发现容量全都是26uf-29uf上下,这就有点奇怪了,固态电容耐压不可能220v啊。一共4排标注:
第一排貌似是logo,一个上下各一横,中间大写的“F”,不认得。
第二排842a或841a,不知道什么意思。
第三排220,不知道,基本不可能是耐压。
第四排25,根据测试应该指容量25uf。
另外厉害的是:所有这个电容都是铜脚的,磁铁不吸。这个现在比较少见,都是铁丝。
下边上图:

问题解开,开心:
真的是22uf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耐压25V 容量220uf的。

网友:
这是富士通的固态电容,25V22微法的,221才是220微法。

网友A:
最后一行的25
是25V耐压

上面的220是22UF
220UF是221标识。。。
大致是。。。
220=22+(后缀)零个0=22
221=22+(后缀)1个0=220

铜脚还是铁脚无法判断电容质量好坏的,这个应该是看需求,因为厂家能用铜也能用铁,就是想不想用

网友:
富士通电容,容量是22uf的,楼上说得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行的25
是25V耐压

这个体积配25V的耐压值,绝对是220uf。而且一般没有22uf这个容量

网友B:
矿渣翻新。曾今2个耐压2V的固态接5V上用1年,容量都减半。拆固态,烙铁把外壳都烫爆了,容量都没变。所以说,不要轻易去淘宝买电容而且还是套餐包,你找谁去说理?

网友C:
这是富士电容,25v22u,是真货,不过话说,富士电容早卖给台湾某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渣翻新。曾今2个耐压2V的固态接5V上用1年,容量都减半。拆固态,烙铁把外壳都烫爆了,容量都没变。所以说 ...

这个不是套餐包。。。是论斤卖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行的25
是25V耐压

嗯嗯很有可能。不过22uf做这么大个好可疑。常见的同体积基本都是22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体积配25V的耐压值,绝对是220uf。而且一般没有22uf这个容量

不要拿旧经验瞎搞好不好能不能学习下新知识。。。我怎么就搞不懂现在看到固态电容就拿体积说话,上次我换矿龙电容也是,硬是要拆个电容证明是固态才行

同耐压同容量的固态电容,有小型化也有大粗型的。。。
自己查下各品牌规格书的PDF,全都有的
楼主这图就是个旧版的富士通。。富士通固态的标法就是这样子

皱皱巴巴的F

N年前的电容贴里的介绍。。。
正常情况下容量会后缀是1嘛,有见过271uf不
专卖固态的卖家

手头实物举实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很有可能。不过22uf做这么大个好可疑。常见的同体积基本都是220的

每次固态电容总有人不查资料就拿错的经验瞎谈。。。。
我硬生生去查旧贴和实测举例。。
先证明楼主你图上的固态是旧版富士通
再证明富士通的标法是喜欢这样折腾。。。
还得再拿个晶体管检测仪实测。。。

楼主你以后要折腾电容的话,要学会3个事情
1.查官网参数(富士通没网可查),因为日化,或台湾品牌,会有标准品/小型化品/长寿命品,体积是不同的(同系列中也有不同体积的,为了满足不同需求,比如能做成直径8的,也能做成直径10)
2.弄个晶体管检测仪(但电容一定要放电后测,不然会烧芯片)
3.拆焊点和重新焊时,一次不成休息会,不然PCB板会掉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固态电容总有人不查资料就拿错的经验瞎谈。。。。
我硬生生去查旧贴和实测举例。。
先证明楼主你图上 ...

嗯嗯,感谢~淘宝上找到同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富士电容,25v22u,是真货,不过话说,富士电容早卖给台湾某厂了。

富士通电容和蓝宝石电容合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拿旧经验瞎搞好不好能不能学习下新知识。。。我怎么就搞不懂现在看到固态电容就拿体积说话,上次我换 ...

我去!esr竟然测不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去!esr竟然测不出?

固态电容测esr你就当随便看看,固态电容本来5-20毫欧的值。。。便宜的晶体管检测仪显示只有到0.01欧起步(测测电解电容还有点看头),。。更不要说精度了。。。得显示0.0001欧,精度才能说用在测0.001欧的上是完全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测esr你就当随便看看,固态电容本来5-20毫欧的值。。。便宜的晶体管检测仪显示只有到0.01欧起步 ...

哦,了解了

网友E:
在哪称的?我也想搞点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称的?我也想搞点玩玩

淘宝搜固态电容包就有,大概20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