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 组装 6级 全手动 400g 无桶 纯水机 ro反渗透 净水机 修改版

楼主(2019-09-06):
2017年8月27日,首次发表

2019年9月06日,修改版发表

    1.目标

      剔除各种多余的部件,大幅提高机器整体的可靠性,

      打造最简400g全手动ro纯水机。

    2.计算

    (1)沃顿ULP3012-400膜参数

       稳定脱盐率:95%,平均产水量:400GPD(1.0L/min)

       测试压力:100psi(0.69MPa)

    (2)强生增压泵DP-125-400W

       工作压力:0.5MPa,最大压力:0.9~1.05MPa

       工作流量:3.8L/min(注解:纯水1L:废水2.8L,基本满足废水比1:3要求)

    (3)活性碳处理极限流速

       活性炭有效去除水中氯气,流速最高不能超过10m/h(查阅文献资料)。

       每分钟流量=流速×滤瓶截面积(直径120mm

                10m/60min×0.25×3.1415×0.12×0.12

                 1.88L/min

       增压泵工作流量3.8L/min,流量翻倍,故活性炭滤瓶翻倍。

       六级过滤分别为:5umPP+UDF+UDF+UDF+UDF+1umPP

       由于是无桶设计,ro膜后无需T33活性炭过滤,否则只会增加一道污染。

    (4)更换周期

       1级—6级,每半年更换一次。

       ro膜只要TDS值合格,纯水流量能够忍受,就不更换。

    (5)每年耗材成本

       PP:每支2.5元,UDF:20元,沃顿膜:160元(按可用4年计算,每年40元)

       合计:(2.5+20+20+20+20+2.5)×2+40=210元。

       每次制水4.5升,可用2天(三口之家),每年制水约821升

       电费=24V×5A×5.5分钟×183次/60分钟/1000Wh×0.62=1.25元

       水费=(4.5升+13.5升+5.0升)×183次/1000m3×3.45元=14.52元

       纯水每升成本:0.27元。

    3.步骤

    (1)打开三通阀门1和阀门22,接通电源,冲洗ro膜30秒。

       关闭阀门22,制水前30秒纯水废弃。

    (2)正式制水,约4分30秒,制水4.5升

    (3)再次打开阀门22,再次冲洗ro膜15秒。

    (4)关闭电源,关闭阀门1,关闭阀门22,制水结束。

    4.结果

      自来水进水215,纯水6,废水296,脱盐率达到97%。

      制纯水4.5升,废水13.5升,冲洗水5.0升

      用时4分30秒。废水比1:3.0。

      完全达到ro膜标识指标。

    5.总结

    (1)一定要购买工作压力在100psi(0.69MPa)附近的增压泵,

       否则400g的ro膜不能满负荷工作,就是浪费。

    (2)一定要购买水压表和可调节废水比(根据实践,可以用普通球阀代替),

       通过调节废水比,使压力稳定在100psi(0.69MPa)附近,

       这是ro膜的最佳工作状态。

    (3)每次更换活性炭,都要关闭通向ro膜的管线,

       冲洗干净后再接通,保护ro膜。

    (4)设备成本,含ro膜,不含6级滤芯,共925元。

       6级滤芯的1年耗材成本,170元。

       DIY不便宜,不愿动手的,推荐小米净水器,

       但在小米之前,需要增加前置3级过滤,

      1umPP+UDF+CTO,减少小米滤芯的更换频率

降低使用成本,保护小米昂贵的ro滤芯。

    附清单(编号与结构图零件号对应)

    1.进水三通球阀进水4分转3分PE管

    2.4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头直通K1068

    3.4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头直通K1068

    4.4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接头弯快插K4068

    5.4分对丝M44连接头

    6.4分对丝M44连接头

    7.4分对丝M44连接头

    8.4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接头弯快插K4068

    9.4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头直通K1068

    10.3分快接净水三通球阀4分内外丝转3分快接

    11.快接4转3球阀4分转3分快接球阀 进水球阀

    12.3分外丝3分快接L型

    13.3分外丝3分快接L型

    14.3分3通快接三分三通 K706

    15.4分内牙丝转3分管件直通快接4分牙丝转3分 K1068N

    16.西安仪表Y-60压力表,M14*1.5变4分外丝补芯

    17.2分外牙丝转3分快接K1064

    18.L型外牙弯通2分弯头快速接头 2817-A

    19.一字型逆止阀2分单向阀快接1811-A

    20.2分侧T型三通K7544接头

    21.流量调节阀废水比阀门快接1819-A

    22.2分开关快接球阀二分反冲洗球阀门

    23.2分Y型快接3通KY444

    其中,3分管,2分管以及零件18,19,21都要购买中荷品牌,

    该品牌通过NSF认证,保证纯水出来后,不再二次污染。

    零件21很重要,需要品质优良的产品,故选择中荷。

    其他零件可购买世通等廉价品牌。

    还有接触纯水的ro滤壳推荐台湾崧泉,也是通过NSF认证的。

    凡是接触到纯水的零件,都是使用有NSF认证的零件。

    其他配件名称清单

    1.2分台湾崧泉400G膜壳3012

    2.崧泉400G膜壳3012大夹子

    3.汇通RO膜3012-400G

    4.强生DP-125-400W

    5.纯水机400G电源适配器24V 6A

    6.10寸4分口美式防爆滤瓶

    7.10寸滤瓶固定螺丝

    8.净水器四级挂板

    9.130克针刺PP棉5微米

    10.130克针刺PP棉1微米

    11.udf颗粒活性炭滤芯

    12.cto压缩活性炭滤芯

    13.PE管通用管剪管切刀 管线刀

    14.2分PE管

    15.3分PE管

    16.生料带

    如有疑问:dynabookss@163.com

2018年3月:

    由于冬天温度低,ro膜废水纯水比达到7:1,有些浪费,

所以增加了废水部分再循环至2级滤瓶之间,循环水

球阀的开度根据水压表判断,水压永远保持在7公斤

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纯水废水比率固定在为1:3

2019年9月:

这台纯水机已经使用了两年,冬天进水值为210,夏天

进水值为180,纯水TDS值一直稳定在5。

本净水器最大的缺点是,全手动,只有我一人会操作!
最大的优点是,除了增压泵,没有其他任何电气元件,
可靠性无以伦比!

补充内容 (2025-5-21 09:37):
做了第3次修改, 安装十寸三级前置过滤器,降低小米净水器70%的使用成本 小米纯水机 ,
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75-1-1.html

网友A:
我也 是用的400G的无桶,出水慢呀,刚买来时有0.8L/MIN,用了大约4个月只有0.6L/Min了,换过PP也是,不知道哪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 是用的400G的无桶,出水慢呀,刚买来时有0.8L/MIN,用了大约4个月只有0.6L/Min了,换过PP也是,不知道 ...

第一、可能是增压泵功率不够,第二、ro膜没有400g
可以安装一个压力表,压力要达到7公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可能是增压泵功率不够,第二、ro膜没有400g
可以安装一个压力表,压力要达到7公斤。 ...

感谢,汇通的400G膜 ,应该没问题。泵好像是柏繁泵,压力流量也不少,忘了具体参数了,到时候看看。
刚装上的那会儿水还大一些,现在比以前小多了,会不会吃水不够呢?
我自己改过双出水,原来的第三级是PP的,我换成了超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汇通的400G膜 ,应该没问题。泵好像是柏繁泵,压力流量也不少,忘了具体参数了,到时候看看。
刚装 ...

压力表应该安装在ro膜之前,增压泵之后,
如果压力没有达到7公斤,可能超滤膜的
压降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汇通的400G膜 ,应该没问题。泵好像是柏繁泵,压力流量也不少,忘了具体参数了,到时候看看。
刚装 ...

有很多增压泵的规格都是虚标的,
如果电源是6A及以上的,就是足量的。
否则,泵的功率不足。

网友B:
请问楼主,过滤后直接喝生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过滤后直接喝生水吗?

没有您这种癖好!

网友:
我也组了一个,也是出水少,

网友:
D的净水器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 是用的400G的无桶,出水慢呀,刚买来时有0.8L/MIN,用了大约4个月只有0.6L/Min了,换过PP也是,不知道 ...

温度,夏天冬天出水差异非常明显。水温30度最好,如果有前置加热装置的话,出水率会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夏天冬天出水差异非常明显。水温30度最好,如果有前置加热装置的话,出水率会大大增加 ...

不知用什么方案进行加热。

我现在是将部分废水再次循环至2及滤芯之前,降低废水纯水比,
冬天也能达到3:1,不过纯水出水速度非常慢,流量大概200g都不到。

网友:
如果不考虑直接饮用的话,感觉制纯水浪费啊,直接用超滤会不会更省时省力呢

网友D(2019-11-26):
19逆水阀有用吗?
是不是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逆水阀有用吗?
是不是可以不用?

现在看,确实没用!
两年前画图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不过,这个汇通400g膜,质量真是好!
都两年多了,进水210,纯水4.

厉害!

网友:
好换滤芯吗

网友E(2020-01-21):
进水200多,直接喝就行了呗,还过滤个啥劲。我家进水900多,废水1200,过滤好的纯水200。北方孩纸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200多,直接喝就行了呗,还过滤个啥劲。我家进水900多,废水1200,过滤好的纯水200。北方孩纸伤不起。 ...

进水200多,水很硬了,不能直接喝的。

网友:
敢问大神,废水阀是常开还是常闭时间久了开一次呢?

网友:
我也搞过一个  德天8816水泵  惠灵顿400g膜18s冲洗电脑版  用了 两年多了ro膜出水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