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保养一把坛友的泛音14v充电钻

楼主(2019-09-06):
变速箱很新,油脂都没有变色,原14v控制板损坏,碳刷组件也不是原厂货,转子后轴承也不是原厂货且压进去太紧和换向器铜片干涉,实在搞不到原厂14v控制板组件,按坛友意见更换原厂18v控制器组件,碳刷组件没有更换,转子后轴承用台钳夹刀片把后轴承退出来一点间隙,复原装机后一切正常,转速比原机稍高,碳刷没有火花。

楼主:
原厂转子后轴承安装前要加一个绝缘垫片,同时泛音原厂碳刷组件的红黑引线是用梅花螺丝和碳刷组件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转子后轴承安装前要加一个绝缘垫片,同时泛音原厂碳刷组件的红黑引线是用梅花螺丝和碳刷组件连接的, ...

和喜利得的老14.4v有刷产品很像,只不过喜利得是2碳刷,这是4碳刷。

网友:
控制板跟米沃奇一个18V控制板一模一样连开关和碳刷架都一样

网友:
应该和米沃奇一家代工厂 长得很像。

网友(2020-03-03):
TTI似乎只做美国品牌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