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台钻加变频器谁使用过。

楼主(2019-09-06):
我有个电机  台钻电机 ,带电容的,现在想降低转速,  不知道这个单相变频器 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我用过 这个变频器可以的

楼主:
谁用过的来讲下经验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高速钻。应该有皮带轮可以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高速钻。应该有皮带轮可以调速的

已经调到最低档位了,2800转,最高9000转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到最低档位了,2800转,最高9000转好像。

转速不对吧?带电容的电机也是异步电机,即使两极电机,转速最多也就两千八九,皮带变速,应该是既有减速也有增速,你的这组皮带轮难道只有增速?如果不是,应该量一下实际转速才对。这里边肯定有问题。要么电机是后换的,要么电机根本不是电容运转电机,只是串激电机而已,电容起其它作用。

网友:
要精准控制转速还要加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对吧?带电容的电机也是异步电机,即使两极电机,转速最多也就两千八九,皮带变速,应该是既有减速 ...

原装的,你可以参考西湖404 406系列高速台钻。 404低速最小皮带轮都有2800转  高速9000转,。 406低速1500转 高速12000转

网友:
建议楼主买台达的变频器,还有 那么小的台钻也是三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你可以参考西湖404 406系列高速台钻。 404低速最小皮带轮都有2800转  高速9000转,。 406低速1500 ...

你这个最大钻孔直径4毫米,而且功率才150瓦,你想降速无非是想让它打更大的孔,但很不幸,即使用了变频降速,降低了电机转速,但电机的扭距并不会增加,仍旧打不了大孔。唯一的办法是看看其结构,能否改皮带轮,然后再定做一套减速比大一些的皮带轮,这样才能使转速下来,扭距增加,可以打大些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最大钻孔直径4毫米,而且功率才150瓦,你想降速无非是想让它打更大的孔,但很不幸,即使用了变频降 ...

我这个原厂最大6.5的钻头可以打孔, 我这个目前只最大只需要打4MM的孔,其他打孔我有其他机器, 皮带轮已经不能改了, 只能减低电机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原厂最大6.5的钻头可以打孔, 我这个目前只最大只需要打4MM的孔,其他打孔我有其他机器, 皮带轮已 ...

你打4毫米孔要降速无非是觉得切削速度太高,钻头磨损快,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用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就可以了,它的允许切削速度是高速钢的5倍,效率还大大提高了呢。而且国产的价格也不贵,4毫米的十元以下可以买得到,直径小的就更便宜了。没必要去搞什么变频器降速,能不能用还不一定呢,因为电容运转电机是靠电容裂相来是实现旋转磁场来转的,不同频率下相位差是否保持合理你也不知道,搞不好扭矩下降或转不了都有可能,总之风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4毫米孔要降速无非是觉得切削速度太高,钻头磨损快,解决这个问题不难,用整体硬质合金的钻头就可以 ...

我现在的钻头就是钨钢YG10的材料。不行,吃钻头, 钻头公司也表示用1千多转比较好, 要么我就不会那么麻烦来改转速,我材料本身比较硬,其他钻头也打不动。  最坏就只能拆电机重新送去绕线圈380V再去改变频器了。 可能变频器是最简单的

网友:
我有个380V三项的小台转,就是用220V1.5KW的变频器,转速可调,但是转速低了感觉没啥力,所以一般还是用的高转速,还有,我只是业余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