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9元航嘉插排后续接线,顺便演示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法

楼主(2019-09-06):
之前帖子在这儿: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05
前面帖子把插排拆散,线也剪断,一片狼藉,这次就看下接线复活,接线方法是huigu自学的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式,手残,抛砖引玉。

这是前面帖子最后两张图片,拆散剪断之后的插排:

下面huigu就要接线了,让插排满血复活,把两边线头多剥出来几公分,大约五六公分到七八公分的样子:

按颜色分别剪到一定长短,这边长的那边就短一些,目的是让接头错开,保持接线后的身材:

线芯分别剥开三公分左右:

用红色火线做例子,把热缩管预先套上,外面总线一个粗管,里面每根为保险我有套的双层:

线头三分之一拧紧,其余打散:

对插:

捋平:

从一册开始,揪起三分之一线芯,一个方向缠绕:

再揪起三分之一线芯,同方向缠绕:

剩下三分之一线芯,同样缠绕:

一测处理完毕:

另一侧同样处理,都缠好的样子,这就是huigu自学的软导线标准连接方式,这样连接,无需焊接,不光不影响导电性,还超级结实,把吃奶的劲试出来也拽不开:

三根线芯都缠好:

双层热缩管包好:

用绝缘胶布找补一下直径,好让最后一层热缩管套上之后上下粗细一致:

套管,完工:

满血复活照:

插座不错,铜线超粗,分享一下自己的购买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49

网友:
自学的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式

网友:
19元航嘉插排后续接线,顺便演示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法

网友:
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法

网友:
软导线标准连接方法

网友:
演示电工软导线标准连接方法

网友:
感觉接头过长,错位不够

网友A:
另外,觉得楼主的线剪断的位置好傻。

你要剪线没问题,你就不能在接近排插的位置剪断吗?
反正都拆开了,这样只要扔掉一小段重新焊线就好了,线上没有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觉得楼主的线剪断的位置好傻。

你要剪线没问题,你就不能在接近排插的位置剪断吗?

你好聪明啊,这主意不错!

网友:
剪了又接上?这是得有多闲?

网友:
接得不错,就是有强迫症,接后那段黑的热缩管总是不能接受

网友:
] 19元航嘉插排后续接线,

网友:
9楼的提示比较中肯,楼主考虑欠妥,看来实践少。

网友:
靠近排插的地方剪,然后拆开排插重新接线,看不出一点痕迹,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