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光猫拆解 中兴-F663nv3a 希望不是MTK方案

楼主(2019-09-06):
        家里这边移动搞优惠活动 移动在网3年用户 送移动100M宽带两年   移动估计是想防止以后携号转网 提前绑定客户 不管那么多了 先送我两年再说 办完手续第二天就来人安装了 光猫很小 发热一般般吧 想改一下散热 顺便看看是什么方案 希望不是垃圾MTK方案啊!如图:

正面如图 两根天线 散热孔很多

背面标签 到底是中兴的 还是吉比特的啊? 超级密码百度一下就知道 这里就不写了

接口图片 LAN1是千兆 其他的百兆 还有电话和USB接口

三个螺丝 很容易就打开了 正面主板全貌

背面主板全貌

背面这里貌似返修过?

局部特写 256M内存

光模块特写 中兴的芯片 第一次看到 屏蔽缩水了

flash 镁光的 这个封装也是第一次看到

无线部分 联发科的 2.4g 有生于无了

这个光猫CPU的散热片很难拆下来 不敢太用力了 看芯片面积不大 发热一般般 应该不是MTK的吧?(对MTK一直没有好感 )有知道的前辈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现在想改散热 很尴尬 cpu散热片拆不下来 光模块面积太小 算了 先装回去吧

发图完毕 谢谢观赏!

网友A:
你这算大气了。

我们这里只给光猫,比扑克牌盒子大一点点的。

网友:
我们这联通就一个大光猫,后来换千兆的时候小了一半

网友:
还有256的内存,不错啊

网友B:
都多少年了。还停留在mtk一核心有难7核观战的年代。光猫本质工作当个桥接就好。看不起送的猫自费买个高级的换上也行。隔壁的移动光信号又断了。好像熔接过第二次早上又断了

网友C:
我觉得MTK还行,整出手机菜单键加U盘模式,屏幕录像内录音视频等,禁用话筒录音等,比高通和麒麟容易些。

网友D:
中兴一般用的自家芯片,可以跑跑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大气了。

我们这里只给光猫,比扑克牌盒子大一点点的。

RMB 100元 合约上面写着 不能退!   大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多少年了。还停留在mtk一核心有难7核观战的年代。光猫本质工作当个桥接就好。看不起送的猫 ...

联发科的CPU有多垃圾 看看坛友的帖子你就知道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7012&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MTK还行,整出手机菜单键加U盘模式,屏幕录像内录音视频等,禁用话筒录音等,比高通和麒麟容易些。 ...

不觉明历 完全听不懂 这还是光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兴一般用的自家芯片,可以跑跑ttl

看pcb布局 应该和 F650 一样 是 zx279127 吧?

这个中兴的芯片 介绍的挺多 评测文章基本没有 应该强于mtk 和海思是一个级别吧?

bcm的方案还是一如既往的热!很期待高通方案 工艺先进 温度基本没有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pcb布局 应该和 F650 一样 是 zx279127 吧?

这个中兴的芯片 介绍的挺多 评测文章基本没有 应该强于mt ...

首先,这个是Z279127.
其次,高通没有做过光猫芯片。
最后,高通热量低.....你碰过啥高通芯片热量低的?从9287/9381/9880/9984,就没见过他温度有多低.....

网友:
对,博通芯片发热量特大,害得我改散热还得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这个是Z279127.
其次,高通没有做过光猫芯片。
最后,高通热量低.....你碰过啥高通芯片热量低的? ...

发热低是相对于博通芯片说的 我的中兴e8820 v1 全高通方案 ac1200 全千兆 工作时基本没有热量

9287/9381/9880/9984 是比较热 但是不能说所有高通都热吧? 我说所有博通都热 估计你也没有意见吧?

网友F:
请问超级密码是什么?百度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超级密码是什么?百度不到啊

CMCCAdmin

aDm8H%MdA

网友:
同款光猫,保修贴纸已经被撕了

楼主(2019-10-14):
现在虽然有超密 暂时也能进入 但是看其他地方的网友反映 这个版本的光猫限制是最BT的 不一定哪天后台一改超密 基本无解 Telnet和TTL都无法开启

我现在只是备份了配置文件 以备不时之需 配置文件打开全是乱码 网上的方法都无效 等待高人出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兴一般用的自家芯片,可以跑跑ttl

中兴那自家芯片是代工

楼主:
求 破解ctce8_F663NV3a.cfg文件方法 和工具 目前为止 网上教程的都无效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