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佳能24V 1A打印机电源

楼主(2019-09-06):
拆佳能24V 1A打印机电源

标签

这是激光焊接的锤子大法敲开

外壳

24V1A感觉做工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背面原件也不少

元件特写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布局很规整

网友A:
如果没有识别,能直接输出的话,应该可以接24V电烙铁用。

网友B:
台达代工的做工不错

网友C:
是不是那种直接打印照片,热升华的机器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很好

网友D:
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就是电流小了些,否则,可以改为焊台用了。

网友:
求包邮倒贴。

网友E:
电流太小了,不知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识别,能直接输出的话,应该可以接24V电烙铁用。

没试机不知道应该是直接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代工的做工不错

哈哈确实是台达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种直接打印照片,热升华的机器

具体什么打印机上的我也不知道单位库房拿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就是电流小了些,否则,可以改为焊台用了。

用料和做工不错就是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太小了,不知干嘛用。。。

就是要是有个3A就可以奶T12

网友F:
哇。。。。。又可以折腾T12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又可以折腾T12烙铁了。。。。。。

奶T12估计奶水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奶T12估计奶水不够啊

有奶便是娘,管她大波还是小波。。。。。。

网友G:
把电压调成21V,充18V电动螺丝刀电池正合适。1A的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奶便是娘,管她大波还是小波。。。。。。

用小奶狗去奶一头小牛不知道小奶狗会不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压调成21V,充18V电动螺丝刀电池正合适。1A的快充。

等有空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