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航嘉SSH504五位分控带过载和防雷保护插排

楼主(2019-09-06):
咸鱼38.32元买的全新的,对比其他电商价格超级诱惑,买来赶紧拆,怕碰到假货和高仿货,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和神器比较大小。

外包装信息。

插排不小

Linoya领亚电子的线,说是两米其实包含了插座本身长度是两米。

厚度忘记测量了,侧面是过载保护开关的复位开关。

通电,所有开关打开,竟然有0.8W的空载功率,应该和指示灯和防雷保护电路有关。

背面六颗Y字防拆螺丝,和公牛学的吧。

开盖,应该是真的了。

能看出地线的铜条是黄铜,零线火线的铜条像是红铜的颜色。

红铜铜条部分厚0.42,最窄处3.89,大于一平方了,挺良心。

地线黄铜也是0.42厚,最窄处由于位置太深没测,目测和红铜条参数差不多。
开关特写。

过载开关下面有一颗锡珠,插排内部还是不太干净,锡珠就这一个,松香飞溅的东西到处都是。

乔日电业的过载开关,和小米是一家。

防雷部分特写,应该就是防浪涌保护吧。

插排内部连接硬线足一平方。

电源线地线漏出的长一些,考虑到上锡了会厚一点点,一平方应该是够了。

插排背面固定插孔铜条部分的特写。
插排整体感觉用料实在,一些细节有待提高,总的来说是个不输公牛的好产品!
谢谢观赏!!!

网友:
航嘉的,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A:
谁会去造航嘉的假额

网友:
就是普通的压敏电阻,不过配温度保险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会去造航嘉的假额

名气太小了呗

网友:
求包邮倒贴。

网友B(2023-05-23):
兄弟,哪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哪家店买的?!

小黄鱼,很久了记不得具体谁家了。

网友:
航嘉资格的良心货,现在好多超市都没它的踪影了。被那个母牛搞得失踪了。我有两个航嘉的都用了10来年了。现在还在完美的正常使用中。

网友(2024-07-05):
航嘉的插排产品,总体特点是用料很足,俗称堆料,但是,航嘉在插排设计,尤其插套设计方面,相当业余,比起公牛,差的太远,最后的结果就是,好的材料没有用到关键地方!

网友:
航嘉的东西还是 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手上也有一个,同样是海鲜市场入的。

网友:
我接触航嘉还是电脑电源开始的,别的不说,就他家的电源从我手里装机器装出去的目前还没有坏的呢,但是经常修别人的机器就见到过有坏的了。所以我03年开始装机器,只要是关系不错都还是用航嘉的产品,这么些年陆续装机器也都用航嘉的,确实没见过坏的,所以对航嘉的产品还是印象挺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家里也有一个航嘉的拖线板,那个还带2个USB口

网友:
有个航嘉的电源在电脑上应该10年以上了,额定400W,完美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