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改易达Flatpack2 48/3000电源,记录贴,不定时更新

楼主(2019-09-06):
入了一个易达Flatpack2 48/3000电源,不知道什么结构,小白瞎捣鼓,先拆为敬,简单看看,细节拆机版块有人发过了

1.拆输出小板爬线路

网友:
单片机方案的,没啥改头

网友A:
电源外观拍一个撒,看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外观拍一个撒,看看参数

拆了小板装上试机的时候接口短路准备拆件了

楼主(2019-11-04):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85&extra=
详细拆机贴在此。

已经被搞坏了,加插针座焊盘有掉的上锡多了短路了,小板位置内层线路烧了,扔角落等拆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被搞坏了,加插针座焊盘有掉的上锡多了短路了,小板位置内层线路烧了,扔角落等拆件了 ...

......
有思路没,上面有人说这单片机的,是不是没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有思路没,上面有人说这单片机的,是不是没法改?

早就死翘翘了,等着拆件了,单片机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两个运放反馈捋不清,通信电源好像没有不是单片机的,还有不知道是什么拓扑,要是LLC就没必要搞了,电路板太脆弱了,没有好工具搞几下焊盘就掉了,装的时候接触不良加锡搞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