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挂烫机总是出水,热量感觉也不够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9-06):
松下挂烫机总是出水,热量感觉也不够用,请问是什么问题?还是刚刚买的全新的GSE050,1800W

网友A:
如果是新的还是退货靠谱,几十块包邮的都用得很好。

网友:
只要一沾水,一加热,那铝加热玩意就生锈长碱面,然后就开始腐蚀,漏水,这B玩意,就是短命货,老得买新的

网友:
这种机器想长寿 只能加纯净水。。。。。

网友B:
滴水,看看说明书,是不是按照要求角度操作的。这东西没必要买这么贵的,美的170元的比他好用吧

网友C:
如果真能达到1800w的话,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的还是退货靠谱,几十块包邮的都用得很好。

在咸鱼买的库存全新未开封,没有办法退货了,打开用了。生产日期刚刚过保几天。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滴水,看看说明书,是不是按照要求角度操作的。这东西没必要买这么贵的,美的170元的比他好用吧 ...

你说的对,又买了个飞利浦的才100多,没有一点水流出来,只是功率小蒸汽少点。但是松下这款做工和用料明显好于飞利浦的,对比了飞利浦很单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咸鱼买的库存全新未开封,没有办法退货了,打开用了。生产日期刚刚过保几天。郁闷了。 ...

那就不要为这几十块钱操心了,早换早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能达到1800w的话,够用了

是蒸汽够用了,对比了飞利浦1600w,明显松下多点,但是出水滴是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管子连接处进空气还是怎么的。

楼主:
自己解决了,就是开关处太松了,进空气,加了个海绵垫一下就紧了,不漏风了,测试也没有水滴了。
还是设计问题,没有考虑好。开关多了并不好,容易进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