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路大神, Q2这个三极管是什么管?

楼主(2019-09-06):
     请教各路大神, Q2这个三极管是什么管?

       同楼同事的炖盅,试机时面板各键功能正常,故障是不加热。拆机后发现电路板上一个Q2三极管已生锈断了,但找不到原来的管子的“头”看不到是什么管了,特此上来请教。为了帮助参考,简单画了一下相关电路的连接。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步了。望各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8050三极管。

网友:
驱动继电器用的 8050跟旁边的一样

网友A:
再按一个8050
看接法跟旁边那个驱动BUZZ的8050是一样的,都是共E,那边集电极接继电器,这是驱动继电器的管子,
应急的话,将BUZZ的那个8050先拆下来挪过去可以试车,等有了8050再换,或者用9013,9014等代替那个BUZZ的管子也行

网友:
E极连到地的是NPN管啦,先上个S8050试试,不行就SS8050,

网友:
继电器驱动管,用8050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按一个8050
看接法跟旁边那个驱动BUZZ的8050是一样的,都是共E,那边集电极接继电器,这是驱动继电器的管 ...

大神说的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的是呢。

嘿嘿嘿,俩8050,靠边那个中间接地,估计是78L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俩8050,靠边那个中间接地,估计是78L05

经不起表扬,看贴不仔细,楼主都说了是TL431,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俩8050,靠边那个中间接地,估计是78L05

看你的回复帖子,每次都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不起表扬,看贴不仔细,楼主都说了是TL431,哈哈。

哈哈哈哈,我故意的哈哈

网友(2019-10-19):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