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精工SEIKO的中端高配6R20(AIDOPHEDO机械表)顺便科普动显

楼主(2019-09-06):
其实有好阵子没搞表也没逛坛子了,主要是这阵子在准备考试,,,额,其实要说考试 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这些什么概念咋就这么难记啊,,毕竟也是为了生活。。。。现在经济确实 。下半年还要考

下面说说表吧,刚开始听说是 6R20 其实是有点拒绝的。因为这玩意 ,主要是配件不好找,不过听说机器正常 只是普通保养,总算松了一口气啊。
下面直接说表吧,以前听说过吧表,但是没上手实际看看,所以一直不清楚如何,不过好多国产仿壳 什么梅花壳,英纳格的壳 见过不少 ,对这些配件表壳让我一直对这些组装表表示怀疑。
这次刚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表主反应 主要问题除了走时不稳定外 就是指针没有做到严格对其。 拿到表后觉得 ,嗯?不说工艺,这个表他用料挺实在啊。
表壳厚实,表链实心钢链,拆开还有金属固机圈,起码表壳质量还是合格了,就是装配 。。

估计有点赶工,估计片不正,指针对不齐 ,另外盘面上的点(刻度20之前) 估计品控还是有点不严
盘面和指针的做工还可以

机器到手 测试看了下 老实说,误差和摆幅都还可以。

下面开拆

机芯正面

机芯反面

这个是日历部分,可以看到,多针日历 其实和盘片日历结构上 差不多。就是换了个形式而已

换个角度

轴承上还有个小纤维

下面说说动显机构 ,其实这个机器 也没那么神秘,很多帖子里都有了,这个结构本身也并不复杂
这里再说说 凑个篇幅呗

咳哼!!!!

首先 上发条的时候  发条轴带动行星齿轮上一组齿轮,驱动限位轮和指针轮转动,动力指示增长,直到限位轮卡主主板的限位桩。
过程大家自行脑补。。。

当然 这里还是有个离合, 毕竟发条上满了后,自动陀还给发条上劲, 有可能拧坏齿轮子,所以当然要有个离合轮了,这个齿轮,不就是ETA分轮的结构么

当机芯运转时,发条盒缓慢自传,这时候发条盒齿轮带动行星齿轮下层 ,驱动系统运行,注意,发条轴齿轮和发条盒齿轮在传动的时候,差了一个跨轮~!
这也就导致了 两个转向相同的力矩 最终表现出不同的方向。就这么简单,至于到底哪个力矩起主导作用,就看哪个力矩转速快了
这也就是行星齿轮的核心作用

这里上一下 动显核心——行星齿轮组的结构,坛子里 玩充电钻的大神一堆堆 我都被毒买了个米沃奇。。。
所以 行星齿轮运作原理什么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是吧

6R 系列 背面和 7S 不同 ,多了一个夹板。

这枚夹板,主要是为了使手上链功能正常实现

这里可以看到 自动查下面的手上链系统

这里进一步拆解

摆轮,颜色升级成了金色,然后摆频升高了。

擒纵叉还是那样,没镂空

自动叉 和伞轮 原厂油脂都还在

传动夹板

传动系列,其实看起来 和 7S很像

发条盒,可以看到,多了一组齿轮

拉档比7S多了一个 停秒杆

清洗

发条部分

组装 拉档 中心齿轮

伞轮安装

传动安装

其实这个表 我估计设计上的原因,起摆有点难,这表刚到的时候 我试了下 发条上了10把才起摆
结果 洗完油 ,照样10把起摆。每上一把发条,摆轮就偏转一点点 说明动力传输正常 但就是不起摆 。直到10把,摆轮才开始起摆。估计是机芯强行升级摆频。然后发条动力提升不足 造成。在测试的时候,除了传动系,其他机构 如日历、动显,跟功能无关。原因 应该还是 发条偏软,毕竟这表还是维持了精工的 260摆幅,而高频摆轮对发条动力要求的更高。

安装日历  动显

等运转几天后 开始调试

完了是装针

全文完。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太精细了,玩不来啊

网友:
求包邮倒贴。

网友A:
大概的动能显示,有点类似自动挡变速箱,里面的行星齿轮组。我觉得零几年山寨液晶手表,都可以上温度显示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个纽扣电池两位电压显示。

网友:
LZ匠心独运啊,这表到手好几年了有故障一直没戴,希望这次药到病除。

网友B:
动能显示是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能显示是干嘛的?

汽车的油表知道吗就那么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汽车的油表知道吗就那么个意思

手表显示这个信息很蛋痛啊,特别是对于自动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表显示这个信息很蛋痛啊,特别是对于自动表。

看快没动力了赶紧手补几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快没动力了赶紧手补几下啊

自动表只要戴着,我还没遇到过没动力的情况,现在的自动陀很灵敏,轻微的运动都会上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表只要戴着,我还没遇到过没动力的情况,现在的自动陀很灵敏,轻微的运动都会上弦。 ...

以防万一咯,我的光动能手表也有三格电力显示L M 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动能显示,有点类似自动挡变速箱,里面的行星齿轮组。我觉得零几年山寨液晶手表,都可以上温度显示的 ...

估计一些高级表跟手机一样,有个储能显示呢,电压显示,估计好多人看不懂,还剩多少电,一看就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表只要戴着,我还没遇到过没动力的情况,现在的自动陀很灵敏,轻微的运动都会上弦。 ...

也有那种 比如到了周日,就想在床上躺一天 而且手表扔一边不想知道现在几点的那种 ,回头想起来了 看看表 还有多少发条

网友D:
保养有条不紊,新增了不少装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养有条不紊,新增了不少装备啊。

我这再加装备,也是弄一些便宜货啊,佩服你能在装备上那样投入!

网友(2019-12-24):
考了个计算机还弄机械这么厉害,你还让别人赚你的钱么?

网友(2020-09-07):
精工的手表打磨真是不行啊,没瑞士表打磨好看,太朴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