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得到一个福特6碟车机,显示红色的还真好看。现在问题来了,自己关机时...

楼主(2019-09-06):
CD\收音都是好的,看到下面有接电话的按键,这个怎么用?

网友:
有“PHONE”标志,应该是支持蓝牙通话

网友:
蓝牙连接手机吧~

网友:
不错的车机!带蓝牙功能!朋友可以用手机蓝牙功能连接车机,就可以用车机来接打电话了,貌似还可能用手机的通讯录的。

网友:
按下phone键然后用手机搜索蓝牙连接试试

网友A:
这个车机音质很好的,我原车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机音质很好的,我原车就是这个。

蓝牙怎么连接,不会搞。

网友:
这个面板上没看到麦的孔,要打电话估计还得买个专用的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机音质很好的,我原车就是这个。

中国伟世通产一般货 葡萄牙伟世通福特声音好很多

楼主:
6碟都插进去了,每次都播第一碟,有知道的说一下这个车机怎么选碟,

网友B:
引用 楼主:
6碟都插进去了,每次都播第一碟,有知道的说一下这个车机怎么选碟,

我的车子上的机器几乎一样,就是不是6碟,是单碟!!!!!!!

按load试试看能否换碟

蓝牙估计没有,需要外加蓝牙模块的!(我的车子就没有蓝牙),按phone键是静音。。。

网友:
phone是静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子上的机器几乎一样,就是不是6碟,是单碟!!!!!!!

按load试试看能否换碟

LOAD键是进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