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奇葩的电瓶车电池损坏-烧保险and断极耳

楼主(2019-09-06):
同事过来找我说电动车半路趴窝了,推到单位让我帮忙看看。

第一步量电压没有输出,怀疑电池盒里面有问题。
拆开看保险丝都烧烂了,太惨了

手头没有这种换的,只能剪掉之后镀锡短接,
烧保险的原因我觉得是电瓶长期挤压导线导致破皮之后正负极短路造成的,
看到靠近保险附近的外皮烧焦了

焊接完保险量电压正常了,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果然,发现第三串电池的极耳有裂痕,轻轻拉动就断开了。。。
仔细看断面好像是被酸腐蚀了,受电瓶震动应力产生裂纹缺陷。
正常的极耳是铜镀镍再镀锡焊接的,这个断裂的极耳表面已经是铜色了,
而且腐蚀得坑坑洼洼,照道理硫酸是不腐蚀铜的,可能有其它杂质发生了其它反应。
总之,极耳断了。
用ph试纸测量附近的液体显示强酸性,拆掉连接线用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
高压氮气吹干然后WD40喷洗,

极耳几乎是齐根断的,只能挖掉蓝色的树脂灌胶露出更多的铜才能焊接了

用了大量的松香和焊锡400度焊接,以为很牢固,受力却能扯掉。
只好重新用瑞士军刀刮亮两边的焊接面,尤其是断面也要刮亮,
重新上助焊剂焊接,两边都镀锡光亮之后再把它们焊接在一起,这次强度够了,拉扯不开了

以防万一,用3M胶带把电线固定牢固,减少电瓶震动的拉扯

最后装车试机OK,希望能再撑一段时间吧,再坏了就可以换电池了,毕竟是2015年的电池了
之前还真没见过极耳腐蚀断裂的案例,太奇葩了

网友A:
难道电极周围有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电极周围有漏液

我觉得是有漏液,比如充电的时候膨胀酸液漏出来了,特定测试了一下电极周围潮湿的液体是酸性的,好惨

网友B:
加个空开吧,否则在短路这都有可能自然了。。。

网友C:
用久了,病得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空开吧,否则在短路这都有可能自然了。。。

让同事自己加去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久了,病得不轻

确实比较久了,据说续航也缩了

网友D:
硫酸铜呀,如果镀层没了咋会不腐蚀呢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硫酸铜呀,如果镀层没了咋会不腐蚀呢
等牙膏ing

照道理说铜能抵抗酸腐蚀的。。。。。

网友:
多堆锡会好点

网友E:
这也太薄了,还是铅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薄了,还是铅的好。

正常使用倒是够了,就怕来回震动拉扯疲劳了唉

楼主:
堆锡的强度其实还是取决于第一层与铜的牢固度,第一次也堆了很多,结果腐蚀的表面清理过也不怎么吃锡,第二次用刀刮得光亮才吃锡,强度就高了

网友F:
工具真是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折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具真是全

哈哈哈哈,不敢不敢,恰好实验室有在这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折断的。

对的,主要是电瓶震动拉扯疲劳之后产生裂纹,漏液腐蚀只是损坏了表面镀层

网友H:
这是个蓄电池制造缺陷导致的故障,端子在环氧树脂下面和电池里出来的铅质汇流排钎焊
然后浇入环氧树脂固化,有时候遇到杂质什么的,电池内酸液会顺着端子和环氧树脂见的缝隙爬上来
虽然硫酸和铜不发生化学反应,别忘了端子不是纯铜,表面镀镍,形成原电池一样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个蓄电池制造缺陷导致的故障,端子在环氧树脂下面和电池里出来的铅质汇流排钎焊
然后浇入环氧树脂固化 ...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
15年的电池还在用?神人也,看来距离也不是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