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扫地机,你喝晕了吗?

楼主(2019-09-06):
家里的扫地机,只会转圈圈,它耍赖皮罢工了!一言不合宰了它。

型号参数

电池仓

底座部分

控制电路

下半部分

它的腿

其他杂货

脱落的零件
拆开这货发现掉了一个电容,没找到一样的铝电解电容,找了一个耐压容量一致的替换。装回后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发现一个情况,挡住光电开关回走直线,拿开就只能转圈,明显是反了,应该是不是碰到障碍物后转圈才对,不会分析电路,求指点。

网友A:
只在原地转圈,通常是一边的轮子正常,另一边不能转动造成,看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原地转圈,通常是一边的轮子正常,另一边不能转动造成,看是不是有东西卡住了 ...

但是用东西遮挡光电开关后,它可以走直线,应该说明轮子没问题吧,我感觉它应该是通电走直线,碰到障碍物后,转弯吧

楼主:
再顶顶看看有明白的吗

楼主:
难道这东西用的单片机控制逻辑?

网友B:
挡住光电后应该是一路反转一路正传,如果正传那路的H桥坏了一直反转就会正常的时候一直转圈圈,然后挡住光电后2路都反转,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倒退着走,你注意看看挡住后直线是不是倒退的走,如果是倒退的走,你就挡光电后看那路会反转,然后不反转的那路就出问题了。。。

楼主:
难不成这个无丝印的IC坏了?两个324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坏,我的几个扫地机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扫地机有一个防止高空跌落的设计,大概意思是离开地面一定高度就停止或者后退转圈啥的,把前头那个光电反馈的东西擦干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坏,我的几个扫地机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扫地机有一个防止高空跌落的设计,大概意思是离开地面一 ...

恩,有三个光感探头,都用酒精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挡住光电后应该是一路反转一路正传,如果正传那路的H桥坏了一直反转就会正常的时候一直转圈圈,然后挡住光 ...

恩,看到你的回复我感觉非常正确,仔细看了一下轮子的转动情况,貌似两个轮子都是反着转的,应该是这么理解吧??正转应该是前进,也就是光电开关一次为的头部。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