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的,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9-06):
回家在路上捡一块电路板通电红灯亮,按键红蓝光灯亮,谁知道哪里凡子的

网友:
好像是个遥控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建议根据芯片型号查资料

网友:
楼主用的胶片相机??并且只有最后的一张胶片???正反面应该有一张吧??

网友:
遥控器吧,应该是,

网友:
楼上说的都不是,其实是某种现在比较流行的产物

网友:
是不是多功能剃须刀主板?

网友:
按钮式解压神器。。。。一个更比五个强!

网友:
背面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