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简单的光控小夜灯

楼主(2019-09-06):
最近两天有点时间,材料基本上也比较齐全,看到论坛很多坛友做小夜灯的,自己也打算练一下手。

首先网上搜一波,结果找到了下面的

太复杂的做不来

楼主:
上面的图带的字没了,下面补上吧

楼主:
根据图中可以看出,用强光手电筒照射下,光敏电阻就会无限大,灯就会熄灭,做了两款,第一次做的比较大,第二次就小巧美观多了

网友A:
存在偷电漏电,会很快把你的电池榨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偷电漏电,会很快把你的电池榨光的

哪里偷电漏电呢

网友:
可以用热释体模块做个人体感应的,要有人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发个帖子

网友A:
光线半明不亮的时候啊

网友:
这帖子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B:
是渐变的吗?  之前买过usb款的 就是那种渐变的  随着光源慢慢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耗电

还好还好,充一次电理论上能用20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渐变的吗?  之前买过usb款的 就是那种渐变的  随着光源慢慢灭的

对的,随着电压降低灯会变暗

网友:
图纸有了,有时间做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线半明不亮的时候啊

不会不会,一般白天都是关掉的,因为光敏电阻不太灵敏,放到室内也会亮,只有放到室外才好用,所以直接关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不会,一般白天都是关掉的,因为光敏电阻不太灵敏,放到室内也会亮,只有放到室外才好用,所以直接关 ...

需要人工干预的夜灯,不是好夜灯

网友:
有光照的时候光敏电阻几乎相当于短路,电池被82K电阻消耗电力,还要经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