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京信MASELink AP2400-IFM 高清拆图

楼主(2019-09-06):
型号:AP2400-IFM
代码:0500N00P05
非poe,48v圆孔电源
拍照:红米 Note5
微距:体视显微镜
三维视图

主板正视图

掀起屏蔽盖:

主控:ar7240
ar7240 pdf:文档下载

拍不全,裁剪裁剪

无线芯片:ar9283
Single-Chip 2x2 MIMO MAC/BB/Radio
ar9283 pdf: 文档下载

这是啥,在天线这里,功放还是切换开关?
u22:
s450 0274

U23:rf 5602 bpnw

s450 0274

spi flash mx25l12845emi  16M的,不小

ram ddr1 32m
nt5ds32m168s

电源前级:
pm8800a 12w poe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
pdf: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pm8800.pdf

电源后级:
板号:xn-1523 /xn-1524 v0.2
70-a01524-02n
2010/03/12

二极管清晰图

给主控供电的d-cdc:
yb1683
pdf 下载

主板后面:
max3243
ti家的rs232芯片
pdf 文档下载

有一坨硅脂,估计正面位置是功放吧

通过导热硅脂把热量经过铝传导外壳

美中不足,就一个天线,九年了,依然光亮如新

因为没有48v电源,也没测试,更没有提取固件。抽空提取出来固件补全帖子

网友:
把电源插头处短掉,然后飞线到电源后级  直接用5V供电就可以使用了,很简单的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求包邮。

网友:
这货挂路由器上面比路由自带wifi强多了

网友:
7240发热很大,典型的暖手宝

网友A(2020-02-07):
大神,我也有个,无法获取管理的ip地址,恢复出厂设置无反应,求指导怎么登录后台

楼主(2020-03-25):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也有个,无法获取管理的ip地址,恢复出厂设置无反应,求指导怎么登录后台 ...

刚看到,我48v电源都挂了,没空折腾这个

网友:
我也有两个,求管理IP和登录密码

网友(2021-03-26):
这老货可以刷机UB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