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充电头,小米和中诺

楼主(2019-09-06):
小米的充电头大家见得多了,中诺的貌似很少见,印象中这牌子的电话机很垃圾,充电头拿在手里比粗粮的轻,感觉好不到哪里。

▲先拆中诺的,看插脚生锈了就知道是铁的了,山寨货一贯的用料。

▲上强磁果然粘上了,输出为5V2A。

▲想着山寨货应该很容易拆,钳子一掰插脚掉了但壳子没弄开,最后还是用小刀撬开了。

▲掏出板子一看,似乎没想象中那么差,输入π滤波输出还有固态电容。

▲翻过背面看看,有IC,高低压还加了隔板,低压好像是同步整流?

▲PWM芯片为LR3783,同步整流芯片为HC7703B,厂家均为恒成微,看来这充电器还凑合。

▲再拆粗粮的,看参数是支持快充的,应该是QC快充协议,惠州比亚迪代工。

▲看侧面,用的是双色塑料超声波焊接的外壳,得从侧面下手。

▲摔了几下,再加钳子柄敲外壳,最后小刀上阵撬开了,外壳基本无损还好,看做工应该是真货了。

▲U口侧面有同步整流的mos,背面有识别芯片,应该快充握手芯片。

▲测了一下充手机有输出,没快充手机试不了快充就算了,打上704用勒死狗固定收工

网友:
电压高的用铁的没毛病,而且还环保健康

网友:
中诺的那个方案和之前4.9的乔威的有点像

网友A:
难道是捡来的充电头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捡来的充电头哈哈哈

是捡的,还有一根雷电线和一根Type-C线,不过手机是micro口用不上

网友:
捡的,那都白赚

网友B:
摔了几下,有时高频变压器就这么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了几下,有时高频变压器就这么挂了。

没出很大力气摔,再说粗粮的胶打得比较多也不用担心摔坏。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出很大力气摔,再说粗粮的胶打得比较多也不用担心摔坏。

别说,手头就有一个早年 黑2A 款摔到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