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万用表测温探头怎么选

楼主(2019-09-06):
自己的万用表没有测温探头,万用表是ET-2081C 美国米尼帕数字万用表ET2081C,对就是16年论坛很火的,抢了几块。这个表有测温功能,就像配个测温线。万能的宝上一搜索,出来太多了,看花了眼睛,不知道选哪个好了,我想用这个测温能测到500度或者800度的有没有,有谁懂得推荐一下。还有好多的型号是代表什么东西的。怎么选呢?不同品牌的万用表测温线用一样的么。

网友:
用红外枪会不会方便点

楼主:
红外枪有一个,也是论坛上领优惠券买的,用的时候不准,铁板烧焊锡都融化了,测量温度146度,

网友:
看清是什么类型热电偶?k热电偶很便宜,测五百度左右的就是三四块钱一根,测800的我买过一根,是不锈钢包裹的,而且只能短时间测量,也不贵不到十块钱。再贵的对我没有使用场景。

网友:
8百度,,,火机烧的温度了吧

网友A:
国内顶级的貌似可以测到上万度,,,价格一般厂家都不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顶级的貌似可以测到上万度,,,价格一般厂家都不会买

上万度必须是光学手段了,已经远超任何人类知晓物质的熔点

网友:
还要看表的量程吧,

网友(2023-04-05):
我不太懂,不是所有的万用表都能装测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