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这个U盘的存储芯片怎么样?PFH18-37AF

楼主(2019-09-06):
我这个U盘的存储芯片怎么样,请教

网友:
美光大S AF降级片,AF是降级片里中等偏上一点的型号。

网友:
说好听一点就是美光降级片里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的一类,属于中等

网友:
不怎么样,数据无价

网友:
对应型号FBNM16A256G1KDBANJ4
貌似是slc的32g,开成mlc64g,tlc96g,qlc128g,应该是这么算的

网友A:
肯定是拿SLC开成QLC用了,标签R128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拿SLC开成QLC用了,标签R128GB。

这是我刚买的雷克沙S57 128G,实际使用对测试,速度比闪迪指甲盖要慢很多。指甲盖是32G的,在2.0接口电脑上,复制12.7G文件用17分钟,雷克沙用26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刚买的雷克沙S57 128G,实际使用对测试,速度比闪迪指甲盖要慢很多。指甲盖是32G的,在2.0接口电脑 ...

一个TLC一个QLC,写入都慢的捉急。

网友:
平均写在10-15之间

网友:
平均写18m,用3281能开成128g,读取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拿SLC开成QLC用了,标签R128GB。

这是B16的颗粒,不信的就看ID,跟B16制程差不多,M16是SpecTEK网页写错了,别想太多了,

网友:
guo

引用 网友B:
这是B16的颗粒,不信的就看ID,跟B16制程差不多,M16是SpecTEK网页写错了,别想太多了, ...

什么B16,这是N18,只不过在3281里用B16的isp开6是单die 32g啊,这1die就128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B16的颗粒,不信的就看ID,跟B16制程差不多,M16是SpecTEK网页写错了,别想太多了, ...

我没有比官方还准确的资料,没办法不信官方。难道官方出了问题也不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比官方还准确的资料,没办法不信官方。难道官方出了问题也不改?
...

这个F的ID 是:2C D4 0C 32 AA 00、
这个ID在美光料号是: MT29F01T08GBCAG、
镁光命名规则不用我多说

这是个双胞胎,兄弟的ID是89 D4 0C 32 AA 00、
这个ID在Intel料号是:29F01T2ALCQH1、
intel命名规则也不用我多说

也就是说IMFT的这个制程是原生QLC的、制程N18,N开头制程
不要扯L06B开48G,IMFT给L06B定的是原生MLC(毕竟L06B,L开头制程)

这货在2259XT里头就有参数的标识也是N18(翻遍了2258XT居然没找到,最后2259XT里边找到了)、

去年很火的KDATA 好像就是这玩意儿,3281+PFH18,单CE128好像,读取还行写入就是08年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F的ID 是:2C D4 0C 32 AA 00、
这个ID在美光料号是: MT29F01T08GBCAG、
镁光命名规则不用我多说

开成SLC和QLC的ID有没有区别?会不会像L06B和B0KB之间的关系?比如PFH18可以当MT29F01T08GBCAG用,反过来不行?确认PFH18对应的型号是MT29F01T08GBCAG?我不是内部人员,没这个资料,看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成SLC和QLC的ID有没有区别?会不会像L06B和B0KB之间的关系?比如PFH18可以当MT29F01T08GBCAG用,反过来 ...

ID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没开过SLC模式、而且IMFT没有M16这个制程

涉及到制程迭代性,也就是工艺制程一代一代升级,比如从L62开始、L63、L72、 L73、 L74 再到L84、L85然后 L95(实际L85和L95都是同一个晶圆割出来的,之间还有个L94C,很稀有),然后到L06(这之前还有L04试产的)、MLC制程都是很完整的逐步一代一代升级、

SLC制程线路也和MLC一样,从M61开始,M62、到M72 M73、然后M83A M83C 再到M84C、目前IMFT的线路最高就是M84C(即NW711),停产时间16年49周,产线经过升级,与17年29周开始生产制程B17A、首批产品与17年36周下线,Die良率不清楚,我估计没超过50%

也就是说,IMFT名义上的SLC已经完全停产,也没有再生产的可能了(产线都改造了)、

到了3D TLC,制程就是B0KB开始(这之前还有个B95),实际B0KB和L06B同一个Die,运行了TLC模式就叫B0KB,容量是奇葩的48倍数,然后B05注意这个和L06同代 、 B16  B17(B16和B17属于同制程,前者2Plane,后者4Plane)、然后B27、这类型的制程工艺也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根据IMFT的制程工艺线路,假如有M16这个制程,那么之前一定还有M0x(L06/B05同代)和M9x的工艺(L95/B95同代)、可是全地球也没有M0x和M9x这两个制程、

也不可能M84一下就到M16了,制程工艺断档,前两年造二踢脚,后两年造火箭?这不可能、

根据QLC线路,N18 (B16 B17同代) N28(B27同代)这就能说得过去

网友C(2019-10-11):
引用 网友B:
ID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没开过SLC模式、而且IMFT没有M16这个制程

涉及到制程迭代性,也就是工艺制程一代一 ...

别争了,m16是存在的,看点序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争了,m16是存在的,看点序的资料

这个ID对应镁光的是N18,清清楚楚的写着QL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D对应镁光的是N18,清清楚楚的写着QLC呢

你又半桶水了,m16在点序资料里是存在的,就是一种奇葩3d-slc,你没看错,就是slc,但是这丫丫又不是真slc,是n18翻转出来的,你查n18技术档就能知道,这丫丫开qlc是2kpe,开slc是6wpe,现在纯粹的slc各大厂家确实已经绝迹了,但是据我所知,东芝(凯侠),闪迪(西数),还有三星和IM都在搞可转化的nand,另外,Intel下一代mlc代号叫l2b

网友:
5楼的兄弟好专业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