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台灯到手拆解改LED和扩容(Panasonic HH-LT0628)

楼主(2019-09-06):
前几天在论坛看到坛友撸这款台灯,好像比我便宜,我是49入手的。

型号:HHLT0628   松下电池容量标称1800mAh,由于内部空间富裕,就寻思着
改装一下,今天到的快递  到手拆

噢  上传之后为什么就图片旋转了   算了 凑合看吧

底部有7颗螺丝   防滑脚垫下有四颗螺丝   商标下也有一颗  但是这一颗可能没做好螺纹

看左图中的螺丝    是商标下拆下的螺丝  没做好     右图是配重铁块   很有分量

里面就一节18650   容量标称1800毫安时  实际可能1500左右吧   自带保护板   指示灯是4颗1206封装的贴片LED 蓝色

芯片有两片打磨了型号

有个贴片电解电容  不算钽吧  哈哈

手头没买1206封装的贴片LED    就用0805的代替了   各种颜色来一个

颜色分别用  红 绿   蓝 白   分别表示为25%   50%  75%   100%的电量

实际效果自己很满意

拆下的Led

电池并联了一块1800mah的聚合物   用的硅橡胶固定

关闭灯   充电电流为450毫安   灯一档时电流为490毫安   二档时650毫安   三档时870毫安

图顺序有点乱   百忙中发个贴   哈哈    凑合看吧  谢谢

网友:
确实看的有点乱。。

网友:
里面真心一般。

网友A:
是真松下吗,怎么不像呢,还是现在松下就是这水平了!

网友:
看上去很像山上的东西。
还有那个芯片,不是打磨的。而是根本就没有印型号。估计一方面是省,另一方面可以隐藏来路,更便宜.......
那个指示灯一起亮的,换我就不会考虑用不同的颜色。强迫症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松下吗,怎么不像呢,还是现在松下就是这水平了!

以前小日本的东西,精致到一颗螺丝。特别是松下索尼之类。看了这个台灯,感觉全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松下吗,怎么不像呢,还是现在松下就是这水平了!

狗东看了也有这款,外形什么都一样,79块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一样。如果真是松下的,估计也是找别的厂代工的,打磨IC这也不是松下的作风。

网友B:
我撸的黑色 刚拆了想加电池 MMP 除了原位置 其他地方加18650就盖不上 只能上聚合物 手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撸的黑色 刚拆了想加电池 MMP 除了原位置 其他地方加18650就盖不上 只能上聚合物 手头没有 ...

聚合物的话可以加很多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聚合物的话可以加很多块

为了这个今天还特别到电脑店要了一块笔记本电池 拆了5节好的 可惜是国产三无牌的

网友:
确实沦落了,我也入了一个。电池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也准备着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今天还特别到电脑店要了一块笔记本电池 拆了5节好的 可惜是国产三无牌的 ...

台灯的话  容量只要不是特别低  我感觉都可以继续用   容量改太大充电会很慢     没改之前充电电流只有450毫安   我打算改充电电路

网友(2020-01-11):
就不能发一张完整的电路清晰大图么,每个图都只有一个角,看着好累

网友:
改下取样电阻充电电流就可以上1A了

网友:
飞利浦是不是会好点 我买的小米飞利浦智睿二代 智能的 感觉样子反正漂亮点

网友(2022-07-22):
有个飞利浦的,里面没电池……还想加块儿电池进去呢

网友:
19块的论坛台灯感觉不比这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松下吗,怎么不像呢,还是现在松下就是这水平了!

应该是国产松下正品无疑,我以前买过两个大连三洋电脑电饭煲,坏了拆修,里面结构和用料与日本原装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2022-10-13):
led太小了,我是没有这个本事换。

网友:
感觉不像松下的做工,另外这样并电池容易充放电不均衡导致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