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实践证明,XC6206是个“垃圾”

楼主(2019-09-06):
       脾气太怪。经过上次事件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072,听从坛友意见另购了一批“正品”(信誉高,价格高的店铺)器件回来测试,结果感觉两批货一个鸟样,上机莫名其妙的挂掉了。但是这次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不稳定的LDO在工作时有电压波动的问题,虽然不至于影响MCU程序工作但会使得MCU输出的PWM电平波动影响LED亮度,于是猜想LDO极有可能发生自激引起一连串故障。
       而导致自激的发生只能归结为输出电容的选择问题,过大的容量,过高的ESR将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自激。所以有仔细的把Datasheet看了一遍,令人失望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及电容的选择问题,只是提及兼容低ESR的MLCC而已。没办法,只好猜想容量不应该大于1uF太多,而这个是Datasheet指标测试的标准条件,1uF。
       所以,找了几个NP0/CG0的0.1uF的MLCC,几个并联作为LDO的输入输出电容,结果电压波动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LDO工作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坏掉,看来这个LDO对输出电容的要求非常古怪。于是在新的设计中我准备放弃这款LDO,选择NS的型号。
       这次事件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不熟悉的器件,初代的原型机很可能失败。本次设计失败在两点:一是XC6206不能工作,二是SY6912A不能工作。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和优化排障过程,应该选择知名厂商如TI(印象中TI器件从未失手,只要没有原则错误一定可以工作),ADI,LT等等器件,尽量不选择山野小厂的器件,因为大厂实力摆在那里,他们的器件质量,兼容性,抗逆性,技术支持(至少出了问题不至于无据可查,Datasheet非常详细)都是非常不错的。
       过几天把全部资料发出来。

网友:
电路设计估计工资很高

网友A:
xc6206 是很经典的LDO 啊,我用了好多年了。哪怕是仿货也都能用。

你可以尝试下 国产 微盟的 ME6206 ,仿货少。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证明这个器件不适合在你的电路呢?

网友C:
SY6912A用过,还可以啊

网友D:
推荐NJM2881,抗射频干扰能力很强, 用手台大功率在旁边发射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6912A用过,还可以啊

我那个就是不工作,最大充电电流只有40mA左右。起初是PCB设计失误,把相关引脚挑起飞线后依然不能用,最后强行飞线一个TP4056上去。看来有些国外器件反而不如国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证明这个器件不适合在你的电路呢?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答案太万能,让人想细究为什么。明明电流合适,电压也不超,负载是MCU也是正常的,但是没办法正常工作,又非常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06 是很经典的LDO 啊,我用了好多年了。哪怕是仿货也都能用。

你可以尝试下 国产 微盟的 ME6206 ,仿 ...

估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死穴吧。
ME6206抄的性能还没人家好呢,我宁愿选TI的型号,或者ADI的。

网友E:
你这里图里有DC-dc,大概率ldo震荡了, 输入换个普通铝电解电容ESR大点的吧, 或是ldo输出104去掉, 用个106串一个1欧电阻试试

网友F:
问原厂技术支持,这种LDO常见问题,大概率是设计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里图里有DC-dc,大概率ldo震荡了, 输入换个普通铝电解电容ESR大点的吧, 或是ldo输出104去掉, 用个10 ...

根据最新的实验结果,加大电容反而死的更快。必须使用1uF左右的电容才行。另外为了抑制其它地方的纹波干扰,ESR要小才好。过大的ESR会导致退藕不良更容易出问题。所以使用了0.1uF的NP0电容并联做输入输出电容反而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原厂技术支持,这种LDO常见问题,大概率是设计不当。。。

LDO用过很多,这么奇葩的是第一次见。而且就一个三端元件,也没啥设计的,无非就是两个输入输出电容。相比其它的LDO,我见过的最娇气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NJM2881,抗射频干扰能力很强, 用手台大功率在旁边发射无问题。

不错,就是静态电流太大了,不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LDO用过很多,这么奇葩的是第一次见。而且就一个三端元件,也没啥设计的,无非就是两个输入输出电容。相 ...

低静态电流,内阻高,同样电流产生电压高。。。
工艺都一样自然容易坏。。。

哎,用的量上去了,技术支持就会跟进了。。。
当然你换个别的也挺正常的,可以实际电路试试你推荐的大厂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静态电流,内阻高,同样电流产生电压高。。。
工艺都一样自然容易坏。。。

大厂就是牛没得说。之前用过ti的一款功耗也比较低的LDO,贼耐操。一不小心电压超了极限值,坚持十几秒就是没烧。工作温度很高也一直坚挺。这就是完善的保护加上过硬的设计技术和生产质量。

而且我认为我的设计没问题,都是常规操作,挑不出毛病,而且也是遵循Datasheet的指示去做的,不应该会有如此致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厂就是牛没得说。之前用过ti的一款功耗也比较低的LDO,贼耐操。一不小心电压超了极限值,坚持十几秒就是 ...

大厂口碑在那里么。。这个没错的啊。。。
一般很少出低级错误。。。整体水平在那里。。。
Datasheet也诙谐得更好一点。

不过你觉得设计没错,是为什么呢?
需不需要就这么点调试过程,就说这个芯片不好使?又不是做题,错了三个就一定是第四个了。。。
经验丰富?竞争对手电路分析得多?LDO简单?请了第三方或者方案公司帮着验证过了?用仪器测试过稳定性?
最终用什么方案是你的事情。保护措施多的IC也可能有别的问题。
不再跟你扯了,祝你早日调试通吧。。。

网友A:
说白了,楼主就不愿往自己方面找问题,也不愿跟别人或厂家沟通

那你买更贵的国际大厂替代品吧,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一下其它的原因,你说的有点离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楼主就不愿往自己方面找问题,也不愿跟别人或厂家沟通

那你买更贵的国际大厂替代品吧,祝 ...

如果你是十年以上的资深电子工程师,我觉得你的话还可以考虑。如果都是爱好者那就不要装B。
首先,你又不是什么厂家批量拿货,多次合作,人家技术支持凭啥理会你爱好者?就算是TI,给人家直接打电话估计也不待见,最多只能在官方论坛提问,运气好会得到指导。可这个厂家连论坛都没有去哪问?
其次,你到可以说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呀,张口闭口都是自个的问题谁都会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PCB设计就算不是最完美至少不会是引起致命问题的主因,元件选取也充分遵照Datasheet的指示,要出问题只能是该器件兼容性差没办法。
最后,大厂就是牛逼咋的?上面说了,用它设计只要没有原则错误从未失手,为啥不用,省一点钱把自己带入深渊怎么想也不划算。

不要以一种老道人的姿态来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废话,首先掂量你的资历是不是符合你的姿态,其次,看你说的有没有可行性,是否给人以指导,还是只是为了看别人不爽杠一下或者装个逼。说实话,你上面那些话我也会说,甚至比你说的还好,逼格更高,但我不会说,因为完全就没啥用,我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