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个变压器能赶上GAL900E1 吧?终于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楼主(2019-09-06):
年前买的点焊机套件,一直没付诸行动制作,原因是没搞到GAL900E1变压器,闲鱼上有,但贵的又不想买,想让维修朋友帮拆个,一直没碰到,等不及了,还是用小功率的和铜包铝上吧。一个纯铜650w的,一个估计700或800w的铜包铝的。
让卖家直接给我做的2.5米的一体线,自己没有压线的工具,省着麻烦

用的是25平方的线,担心35的穿不进去

左边650W的是纯铜的

一开始控制不好,把电池点穿了,好怕怕

两个变压器空载143W

五圈电压是4.6V,一开始也试过4圈的,好像效果没有5圈的好,不知道是不是线细了

特拆了一个焊台和风枪一体机外壳

一开始想错着摆放变压器,但感觉很乱

后来还是顺着摆放的,估计磁场会有些干扰,好在是瞬间工作的

尽量用原来的孔

控制板还不错

100A的可控硅

供电经过开关, 不知道大电流会不会烧掉

本来想用这面当正面,但孔太多,有点乱

一面两圈,一面三圈不知道是否会有影响

电流最大,时间最短的效果还不错

时间调到20,很容易点穿

经过多次操作,慢慢 感觉还不错

新买的一卷镍片在路上,回来再点着玩

我把控制板图画了一下,但貌似可控硅旁边的应该是双向二极管吧(或者是个稳压管,是个玻璃管)?大家看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错误。
欢迎讨论!

网友:
能给出两个变压器的三围尺寸吗?

网友:
电流好大,都烧出洞了

网友A:
没必要2个呀~~我用一个 15平方的线 4圈  ,最关键的不要有接头  我直接用4平方铜丝插在电缆里面 1.0镍带一点问题没有  功率还没全开

网友:
2个,够暴力啊

网友B:
可控硅是不是控制变压器初级电压的

网友C:
俩变压器是并联的吗?

网友:
牛掰,双核性能就是好,我觉得两边线圈匝数不一致没啥问题,毕竟只是毫秒级脉冲。

图纸已收藏,整流桥输入是9v ac哈
等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不是控制变压器初级电压的

我觉得是控制初级的脉冲通断,当然,等效于调电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俩变压器是并联的吗?

2个变压器次级绕组绕向一致,首尾相连,且各自的圈数不同,应该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2个呀~~我用一个 15平方的线 4圈  ,最关键的不要有接头  我直接用4平方铜丝插在电缆里面 1.0镍带一 ...

        看人家都用900W,我担心一个650W不行,就又加了一个,结果没找到铜的,只有铝线的

网友:
好厉害,估计得废好些镍片才能摸清参数

网友:
厉害word哥,求包邮 求赠送

网友:
不错,做得好。开始的照片里面是41A的可控硅,后来换成100A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2个呀~~我用一个 15平方的线 4圈  ,最关键的不要有接头  我直接用4平方铜丝插在电缆里面 1.0镍带一 ...

我的也是铝的呀~这东西损耗最大的就是接头跟焊笔那段线了 做不好能损失个40%

网友:
这俩变压器大小不一样,功率也不一样吧?这也可以串联?我也有倆不一样的没敢串联。

网友:
哈哈,我有个900E变压器 ,个人感觉次级线圈35平方以上比较好。

网友:
看到有个坛友70平方线,绕两圈的输出不到2V ,效果也挺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2个呀~~我用一个 15平方的线 4圈  ,最关键的不要有接头  我直接用4平方铜丝插在电缆里面 1.0镍带一 ...

1.0镍带?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点变态啊,电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