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RVIXE R1020爱唯克思充电宝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之前撸充电头时坛友送的充电宝空壳

最初拆机后发现不能充电,经排查,补焊4057充电输出+5脚虚焊修复。但USBA输出远达不到标称的2.1A,实测带载能力,冷态1.6A,热态1.3A左右,超过关闭输出,须插电才能解锁

看到商城有坛友处理的拆机锂电撸了一组,打算填进去

再拆开。

接锂电前,想想还是先熟悉一下电路,了解电芯充放电管理长啥样比较保险

两层板插接

小板上单片机,应该是控制屏显的

主要电路在大板上

充电管理芯片4057,2脚电阻1.2K,理论充电电流最大800mA。

实测有些差距,锂电电量2%,上电瞬间充电电流接近800mA

几秒后,在300~500mA间不停浮动,不知什么原因

外行不懂分析电路,遍侧万用表可测元件标注如下,试图发现异常。
USB输出插口,左为安卓口(R34为短路电阻),右为水果口(4电阻网络)

同步升压输出电路

顺便学习了MT5030最基本的信息

4145搜不到资料,估计是充电宝唤醒、亮屏控制芯片

排除法确定黄圈所示,是类似DW01+8205方案的锂电充放电保护电路。只是丝印是RBB3N+887D×2,也搜不到有关的信息,无法确认是不是套了个马甲。

用表验证了2只887D确系并联的双MOS。
受控于RBB3N(脚位定义同DW01)的并联态的G1、G2

D极全部相通

并联态的S1、S2

丝印及线路走向

周边有些无标的、比芝麻粒还小的电阻,顺便也测了标注备考

类似DW01的RBB3N,5脚至B+的电阻近100Ω,正常。

经2个渣表反复多次确认,发现可疑异常。DW01经典电路中,2脚到P-间正常1K的检流电阻,这里却近千倍了!不知是电阻变值,还是RBB3N芯片特殊?

有DW01电路图为证,红圈处检流电阻基本都是1K。

这个检流电阻,资料介绍与输出过流或短路时,关断输出场管有关。准备换掉它时,又确认了一下,带载电流1.3A以上即关断输出

顺便把4057充电电流设置电阻一并换了,增大充电电流至理论值1000mA(对应电阻也是1K)。取下2个位置的电阻

取下的RBB3N的检流电阻,测量真的近1M了。

想起1元POS电路板上有芝麻电阻,翻出来,拆到2个1K的

尖头烙铁+放大镜,折腾上去

过流保护值1.4A,貌似比改前1.3A有所增加,但因充电宝电路板冷态带载,实际情况应该没有变化。另,4057旁的充电电流设置电阻,由1.2k改为1K后,其它充电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充电电流约增加100mA左右(理论值应增加200mA),可能和芯片发热保护机制有关,手摸4057表面烫手,等有时间再给它改善散热条件试试

回到正题,难道单锂电充放电管理芯片的这个检流电阻,阻值要求能这么粗放?看似可以随意不影响结果。或者RBB3N有别于DW01,按DW01经典电路这么替换后,会存在什么隐患或风险,请知道的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谢观者留下宝贵意见!

网友:
分析得好详细,看着都累

网友:
充电一会变小是4057过热保护,4145是电池监控ic,可以监控电池电压 电流 电量等等,i2c通讯,欠压过压 过流可编程,改输出保护电流不要动锂保ic,那个不负责输出过流保护,只负责保护电池,锂保ic过流取样电阻范围很宽。想改充电宝过流需要改单片机程序,简易可以减小两颗0.005欧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来增大过流保护阈值~

网友:
必须顶起。学习了。

网友:
垃圾玩意还用线性充电IC,效率低,散热不好,所以充电电流被片上保护电路限制到安全区了。还是别用这玩意了。

网友:
要我就留壳子换板子了

网友:
这电芯看着不错,这种充电宝使用前,建议测试一下自放电,有的板子自放电比较大。

网友:
板子看着不错,就是参数有点低

网友:
结构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