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易打磨机

楼主(2019-09-06):
有时候蛮好用的  电机马力够大  就是差个罩子

网友A:
动手可以啊

网友B:
550还是775电机?加个防护罩好点

网友C:
正儿八经“角磨机”啊!罩子好办,找个合适的饮料瓶什么的做一个就行,最好再加个手电钻调速开关。如果手柄里再塞进3节18650就更完美了。

网友D:
我也有,我这个电机是扭力大的,你这电机转速快扭力就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还是775电机?加个防护罩好点

775  电机  淘宝买来四个 好一个十几块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可以啊

打架不行 动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儿八经“角磨机”啊!罩子好办,找个合适的饮料瓶什么的做一个就行,最好再加个手电钻调速开关。如果手柄 ...

高倍率电池太贵  还是接铅酸电池抗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我这个电机是扭力大的,你这电机转速快扭力就一般了

是 这个转速是够v扭矩不足

网友E:
加个罩子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罩子吧,安全第一

对  安全第一

网友:
最近也用775电机+锯片夹做了个小台锯,切PCB板亚克力板,铝基板什么的,方便多了

网友:
买瓶听装鸟巢咖啡喝喝,罐子当壳子整好。

网友(2019-11-11):
改的不错,就是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775电机有这么贵吗?五块钱一个卖掉好多。。。。。

网友(2019-12-11):
775电机有这么贵吗?dangchu当初半买半送出了好多啊

网友:
775电机有这么贵吗?当初白送了好几个

网友:
问下用那种电机好点,我看有好多种电机,什么865,750什么的,有啥区别呢?

网友:
赞一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