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硬盘反复出错,求助!(ColorFire CF500)

楼主(2019-09-06):
一块SM2258H主控的ColorFire CF500 240G TLC固态硬盘在使用中突然提示无法写入,用2258H_b0kb_Q0125A重新开卡后正常使用不到一个月,又重新出错,如此反复,似乎是写入到一定量后就有问题,但都能认盘,就是无法读写,请哪位大神抽空出手相救,非常感谢!里面两颗闪存分别是29F01T2ANCMG2和29F64B2AMCMG2。

网友:
可能闪存的寿命到了

网友A:
换个版本开卡。。。。不行就做RDT。。。。再不行就拆板子,最不济挂咸鱼。。。。

网友:
垃圾七彩虹也敢买?

网友B:
开成mlc模式试试,不过容量会缩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成mlc模式试试,不过容量会缩水

非对称很难弄出mlc的。。。除非你会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开卡。。。。不行就做RDT。。。。再不行就拆板子,最不济挂咸鱼。。。。 ...

以前试过好几个版本,只有这个能用。怎么RDT?求教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对称很难弄出mlc的。。。除非你会飞线

如果能知道是哪个芯片坏的话拆一个也行,只用系统盘,够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知道是哪个芯片坏的话拆一个也行,只用系统盘,够用就行

你要是有闲心拆了上架子测试不就行了。。。。。。

网友C:
开120GB mlc没难度,6个CE舍去两个而已。自己用必须跑RD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120GB mlc没难度,6个CE舍去两个而已。自己用必须跑RDT。

怎么做,求指点,MLC、TLC都行,而这RDT到底要怎么设置?已经找过坛里其它主控的资料,但和2258H的差别似乎有点大,实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闲心拆了上架子测试不就行了。。。。。。

有闲心没架子,希望能用软件方式搞定

楼主:
看到其它主控RDT需要勾上update RDT BB,而我这软件没有,是不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求指点,MLC、TLC都行,而这RDT到底要怎么设置?已经找过坛里其它主控的资料,但和2258H的差别似 ...

这种黑片常见B0KB开不过,开L06B还能用。换支持L06B版本的软件,用ADJ.CHANNEL/CE ENABLE SET配对下闪存CE。通道支持1/2/3/4,但要求每个通道CE数相同。查看display all flash ID就知道CE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黑片常见B0KB开不过,开L06B还能用。换支持L06B版本的软件,用ADJ.CHANNEL/CE ENABLE SET配对下闪存C ...

后面的CE部分不是很懂,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非对称很难弄出mlc的。。。除非你会飞线

58H可以3CE开卡,指定CH CE,容量指定一下就可以了,我试过CH0 1 2 总6CE开160G

网友:
引用 网友D:
58H可以3CE开卡,指定CH CE,容量指定一下就可以了,我试过CH0 1 2 总6CE开160G

3CE确实能开,要求必须是3CE平衡的,可你没考虑到CE可能是乱的,CE不平衡的情况下有时候打开tranADJ,绑定ce的话能开过,有时又开不过,不知道SMI怎么想的,,,,,所以还是飞线让CE平衡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黑片常见B0KB开不过,开L06B还能用。换支持L06B版本的软件,用ADJ.CHANNEL/CE ENABLE SET配对下闪存C ...

我这块盘其实每次出问题都可以重新开卡,就是用不久,作系统盘大概不到一个月就会卡死,能认盘不读写,硬盘灯一直亮,以前开卡不知道需要RDT,昨天开卡前RDT了,看看这次是否能解决。

网友:
一个128加一个64??

网友:
L06B QDP+ DDP  6个die   走2211  , 芯片质量应该非常不错。 理论上是开到288GB , 自己用的话开到256GB 就可以。 开RDT ,重建bad block , 然后在去继承 开卡, 这盘应该质量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