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威48v12ah拆开,一直以为18650,没想到居然是聚合物!(挂了)

楼主(2019-09-06):
开着开着突然掉电。回到家充电也充不进去,放也放不出。打开看看。以前一直以为是6并或者带框架的5并,还用6a快充过两、三次

很大坨,旁边右边13串5并18650对比

有电压输出

充不进去

切开

!聚合物!!辛好下手轻点

扒皮,还有一层

全部扒掉

13块

保护板

最低电压(也就这一块)

最高。平均都在4.17以上

用可调给2v那个充电,没电流。即便电压提高到10v也没电流。相当于开路状态

仔细观察,发现问题

原来胶布绑在一起,然后它怀孕怀不起来,自爆了。羊水喷了一堆

没啥用了,配电池也难。扔一边拆电池做充电宝吧。

网友:
虽然能做到最紧凑,空间利用率最高等,但缺点电池充气是个大问题,如果自己做电池组,保守点的只能加分隔框架。

网友A:
动力电池竟然用聚合物,真会玩啊

网友B:
拆掉那一片重新串联就可以用  改一下充电器的电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竟然用聚合物,真会玩啊

其实挺多动力聚合物的,不过就是不耐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那一片重新串联就可以用  改一下充电器的电压就好了

如果12串44.4v能干什么。。。

网友:
去深水宝肯定有卖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下来做充电宝真的能用好久好久,倒是可以重新组成三串四并?12v给逆变器用

网友:
以前超威电动车用的那种黄色外壳的就是这种大片的,不是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竟然用聚合物,真会玩啊

难道航模上的是18650?

网友:
我的超威4812LT款蓝壳子估计也是这种软包,用了不到两年容量一半不到了,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竟然用聚合物,真会玩啊

就问厂家三元锂电和磷酸铁他不香吗?

网友:
设计电池的有才,施加压力强行防止怀孕。是不是闻到了羊水芳香的味道?

网友:
电动车电池用软包锂电就是坑爹,国产的就没有不鼓包不侧漏的

网友:
超微的锂电池是出了名的不耐用

网友:
超威的大部分是软包的

网友C:
这个挂了别扔,预定em15a尸体。。。我出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挂了别扔,预定em15a尸体。。。我出邮费

要那个干什么,,,,上次铲屎了,发现芯片封装不对全扔了。本来就16元的东西运费都花去10元,不值吧。现在就一个活着凑合用

网友:
现在很多电动车可能都用的是聚合物电池,刚买了一台松吉的电动车,电池10AH,买回来就拆开壳里面好大一块,之前2014年买的电动车8AH(卓能新能源-拓思创新)可以拆出来充电的好轻,现在还在用容量没以前多了但充满电还可以跑20公里。看来新的可能没那么耐用(深圳市新能动力-捷盾)。

网友:
我的超威电动车电池也是这种,垃圾,2年就坏了,过保修了外面找人也没人会修,现在放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