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最近手痒看中了罗技pure-fi anywhere2 苹果iphone音箱便携式迷你底座

楼主(2019-09-07):
高估了自己技术。买来的是坏的打算修好它。 以为换电池就可以结果不行。百来块买了好几个结果看了下主板密密麻麻蒙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做工还不错。有懂的老铁可以指导下。小白可以下手搞搞。

网友:
  主板看了  小白劝退

网友A:
老30p接口的,现在也没啥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30p接口的,现在也没啥用了吧

以前朋友用过音质特别不错哦

网友B:
老借口不存在收个四s几十元或者是接口买个转接头就可以查普通的3.5毫米的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借口不存在收个四s几十元或者是接口买个转接头就可以查普通的3.5毫米的耳机了。 ...

运费贵兄弟

网友C:
早先我也拆过一个,内置好像是两节串联的18650电池。

网友D:
标签上写着一边响,你找找看线路板上有个音频限幅的IC,那玩意可能烧了一边,确定的话,把线路跳过即可。

网友E:
既然是便宜收来的,那就再花点钱买个好的拆了对比着修,这样能摊平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便宜收来的,那就再花点钱买个好的拆了对比着修,这样能摊平成本

 全新一个三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先我也拆过一个,内置好像是两节串联的18650电池。

单节18650可以听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签上写着一边响,你找找看线路板上有个音频限幅的IC,那玩意可能烧了一边,确定的话,把线路跳过即可。 ...

过几天蒸腾下  如果不会搞就打折销售了

网友:
呵呵,还有一个卖信仰的标价888呢

网友F:
ti.com/cn/lit/ds/symlink/tpa3004d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com/cn/lit/ds/symlink/tpa3004d2.pdf

谢谢老铁提供的TPA3004D2芯片信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提供的TPA3004D2芯片信息

这个功放模拟的 水果的大宽头子随便搜了下 音频输出也是模拟的 瞎猜一下 模拟的音频通过四个2060V运放后给tpa功放 整个通路可以测一下 那个Zilog的估计就是做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放模拟的 水果的大宽头子随便搜了下 音频输出也是模拟的 瞎猜一下 模拟的音频通过四个2060V运放后 ...

对他就是心脏

网友(2021-01-19):
我想问问前面板是怎么样拆下来的?需要吹风机加热么?

网友(2022-07-16):
我家也有一个,研究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拆。今天看了你的贴,有信心拆了它,面板是直接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