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锂电风扇改触摸开关应该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9-09-07):
想把这种的改成触摸控制的,手头有BL1551,有CD4051,可以用吗?还有其他什么可以用的芯片吗?

网友A:
直接买触摸模块  TTP224      便宜的很    控制灯的话  再加个场效应管驱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触摸模块  TTP224      便宜的很    控制灯的话  再加个场效应管驱动放大 ...

我就想开关而已,4键用在这太浪费了点,而且想改别的东西,买现成模块有时候不太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开关而已,4键用在这太浪费了点,而且想改别的东西,买现成模块有时候不太好改 ...

我说的那个模块有一键的   那好吧

网友:
首鼎半导体,全套解决方案,尽量不要自己用单个模块组合实现,费事:http://www.sdw-tw.com/

网友B:
单键检测触摸IC ttp2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键检测触摸IC ttp223

恩,谢谢,这个已经买了,还买了ttp的其他几个型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