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再折腾QQ3,钥匙锁到车里怎么办

楼主(2019-09-07):
前阵子折腾了一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21

这几天去海边,上来换衣服的时候把遥控器随手扔到车里,只听gui一声,我这心一沉啊,铁将军的延时自动上锁啊,想砸三角窗,围着车转了几圈,冷静一下,看到换的左后门把手,这玩意才十几块钱,来到右边一看旧了,果断找了个石头砸了,塑料都脆了,
下单等几天就到了,看看

拆摇窗机把手,推卡簧拔出来

拆内拉坑

拆内开门拉手

拆门内装饰板

换上

顺便换了个拍档罩

网友A:
门把手砸了就可以开门了吗?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把手砸了就可以开门了吗?这个真不懂。

门把手砸了,就能看到传动机构了,拉或者按,就开了

网友B:
也是下水游泳,拿出机械备用钥匙后想把智能钥匙锁车内怎么也锁不上

网友:
多亏没砸三角窗,那块玻璃换完比门上的玻璃贵。

网友C:
说明小偷也很容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小偷也很容易进去。。。。。。

大部分车基本上都可以这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下水游泳,拿出机械备用钥匙后想把智能钥匙锁车内怎么也锁不上

把电池抠了

网友:
QQ3这车路上还真少看到,但最近在同一个地方两次看到同一辆车,苹果绿,一个妈妈开后排坐着小孩,开的很稳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偷车教程

网友:
太机智了,后门的拉手很好换。前门就不行了,太难换了。

网友:
门把手砸了,就能看到传动机构了,拉或者按,就开了,机智,懂者行,蒙者哭。

网友D:
看了第九张照片 我想采访你一下  磁带好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第九张照片 我想采访你一下  磁带好买吗?

有卡带形的mp3: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第九张照片 我想采访你一下  磁带好买吗?

机器挂了,我开这车不听,我一般开另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