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 UT300A测温仪拆看

楼主(2019-09-07):
UNI-T测温仪----拆开看看:
测温仪简介(互联网提供)

相关知识点

使用方法

UT300A测温仪个方位展示

拆开看看

合家欢

接收筒

亚克力镜片

个方位集成主体展示

激光发射体

85151 3382 这是何管子

外接接口

液晶屏

液晶屏与主板

液晶屏

主板液晶屏连接金手指

SGM8551---高精度运放

SGM8551简介

三个测试按钮

主板正面

四脚感温接收管展示

微处理器---430FE425

MSP430FE425简介

还有升级版的空位

印记

液晶屏正面

外接口

测试

复原测试---无背光

复原测试---有背光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也有个,坏了,屏报警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拆得比较详细

网友C:
这东西待机电流比较大

网友D:
这类东西无论是准确度还是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E:
可以帮量下透镜的直径吗?有一个类似的,但菲涅尔透镜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坏了,屏报警不知道怎么修!

不懂单片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得比较详细

为了看请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待机电流比较大

9V电池能用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东西无论是准确度还是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

感谢鼓励,这款是低端的。

网友F:
低端的,怕是普遍误差大吧?

网友G:
红外发射率可调的话,应该能减小误差。结构比热像仪简单不少,一个菲涅尔红外透镜,聚焦到传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端的,怕是普遍误差大吧?

就是测一下电缆、配电柜各个紧固件的温度,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发射率可调的话,应该能减小误差。结构比热像仪简单不少,一个菲涅尔红外透镜,聚焦到传感器上。 ...

主要测配电柜铜排、电缆、空开等等连接处温度。对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帮量下透镜的直径吗?有一个类似的,但菲涅尔透镜掉了!

直径19毫米。

网友E:
谢谢!X宝没找到19的,只有17跟20!不管如何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X宝没找到19的,只有17跟20!不管如何还是谢谢!

不客气,20的能不能把边上剪一下,镜子是一薄塑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