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小电源做个充磁器

楼主(2019-09-07):
新单位配的工具基本都没有磁性,使用很不方便,以前做的那个找不到了,找了个小变压器电源再做一个,加了个开关使用方便一点,先断电后拔出批头充磁,先拔出批头后断电退磁

网友:
这都能自己做,大神就是不一样,膜拜下

网友:
好神奇,为什么磁就能充进去呢,充进去为什么还能一直保持呢?如果是电磁铁的原理断电了磁应该没了才对呀

网友A:
交流电充磁有随机性,有时会充不上,用电容放电的方式充磁效果更好。

网友:
是用的直流电源吧

网友:
小灵通的电源?

网友:
我还以为是给指针万用表表头充磁呢。
如果只是给起子充磁,那这个整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充磁有随机性,有时会充不上,用电容放电的方式充磁效果更好。

是啊,如果断开开关瞬间电流过0那就充不上了,如果刚好在峰/谷位置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其它位置也不好,还是直流大电流瞬间放电效果好,工业充磁机好像就是大电流放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如果断开开关瞬间电流过0那就充不上了,如果刚好在峰/谷位置就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其它位置也不好, ...

我很赞同,这个做消磁器更合适(以前我修大屁股电视时,就把变鸭器的EI磁芯拆掉I片,做成E形磁芯做消磁器)。如果做充磁器,把交流电整流后给电容充电,然后电容对线圈放电,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
我都是把硬盘里拆出来的强磁吸在车库的铁架子上。然后再把螺丝刀吸在上面。。。

网友(2020-09-15):
只听说过直流充磁,交流与消磁。

网友:
不论如何,真是开眼了。

网友:
这样做很容易烧毁变压器线圈,建议加个电容限流,开关改成按钮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