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支持东芝TH58TAG7S2FBA89工具

楼主(2019-09-07):
在淘宝某店购买了TH58TAG7S2FBA89颗粒,卖家爱理不理,整天叫你问群友,最后经过自行研究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8482),并多次尝试各种工具,最终成功量产。记录重点如下:
1,flash。set里面本来就有这个闪存的参数,但是没有显示,因为不是每个版本都支持,需要自己开启下,然后一个个版本试
2,量产工具开启adj fail bypass
3,不要忘记按照你的板子设置正确的缓存容量和DDR3/2
4,toggle跳线需要安上。(10k电阻)
5,这颗粒很垃圾,坏块满天飞,一定要跑RDT

最后奉上改好的量产工具,伸手党到手可用,远离群友。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这里回复一些东西,关于那个7S:
1.楼主说的坏块满天飞是事实,但是与颗粒无关
2.古董SLC大多源自数据中心周期淘汰盘或者挂掉的盘拆机
3.咸鱼上面古董SLC满天飞,迎合了咱们论坛部分坛友SLC癖的人
4.咸鱼上面的盘除非完全没拆开或者个人卖家的最好别乱碰,包括颗粒,颗粒包括所谓的全新颗粒和拆机颗粒多半是大厂用清空机筛查不达标的颗粒,没错!人家保证全新没上过板子,可是清空机不需要焊接上板啊。。。最小的商家没有清空机起码安国或者SMI架子还是有的吧
5.接上条,很多坏盘除非商家开不开,否则很可能是过不了上家测试的盘,如果要拆板子能用用,要是想修好基本可以歇歇了
6.此番言论会得罪论坛一部分商家,不过奉劝这种把戏还是少玩为妙,后台再硬也怕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网友A:
谢谢楼主和楼上分享呀.

~~~~
还想网上买颗粒呢,论坛有个方老板不知道可靠不..
看了楼上的回复突然又不敢买了.

网友B:
这个是在XX宝上的吧,这家的这个颗粒丢数据的,把三个颗粒用IS917测试架用黑片工具扫描,ECC开15,VCCQ设1.8扫出1、3CE大量坏块,2、4CE好得一B。
正片工具正常开卡,用URWTEST写入数据,放在45度左中的散热器上,放两个周,其中一个颗粒出数据校验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XX宝上的吧,这家的这个颗粒丢数据的,把三个颗粒用IS917测试架用黑片工具扫描,ECC开15,VCCQ设1. ...

随便开个卡还没跑循环就222bad了,同2楼说的,数据中心下来的没跑了,开个1/4保留空间勉强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开个卡还没跑循环就222bad了,同2楼说的,数据中心下来的没跑了,开个1/4保留空间勉强用了 ...

把VCCQ设成3.3V,大量坏块就没了,不过还是担心漏电问题
再把F反过来贴,2、4CE较好的放到前面做第1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VCCQ设成3.3V,大量坏块就没了,不过还是担心漏电问题
再把F反过来贴,2、4CE较好的放到前面做第1CE
...

不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给这颗粒上1.8。。。。很多老slc都是3.6的(3v3-3v6),vcc,vccq并联,话说用坏块判断这种被操过的颗粒意义不大,因为商业主控和测试架对漏电块是无能为力的,坏块多不要紧,屏蔽了就是,漏电块就像幽灵一样,不知道什么条件就会暴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给这颗粒上1.8。。。。很多老slc都是3.6的(3v3-3v6),vcc,vccq并联,话说用坏块 ...

TAG的A,按东芝官方的说明,就是上1.8V VCCQ的,
清空用正片工具可以读出原厂坏块,再和黑片工具开ECC对比,如果新增有点多,你自己想吧
SF2582主控用这个片子也是用的1.8V
STEC有少数用这个片子,也是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TAG的A,按东芝官方的说明,就是上1.8V VCCQ的,
清空用正片工具可以读出原厂坏块,再和黑片工具开ECC对比 ...

查了一下TAG的VCCQ还真是1.8、、、、、有空我试试降到1.8试试,我有tag7d2h....坏块暴多的,看看改1.8VCCQ会咋样。。。。。

网友:
楼主好人,虽然早就开过了但是分享必须支持.

网友D:
“1,flash。set里面本来就有这个闪存的参数,但是没有显示,因为不是每个版本都支持,需要自己开启下,然后一个个版本试”
请问怎么开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flash。set里面本来就有这个闪存的参数,但是没有显示,因为不是每个版本都支持,需要自己开启下,然 ...

flash.set第37位=ISFORSM2246  数值1为可选,如果为0则在工具里找不到这个颗粒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78482  大神的杰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lash.set第37位=ISFORSM2246  数值1为可选,如果为0则在工具里找不到这个颗粒http://bbs.mydigit.cn/read ...

牛逼,58xt之类的工具用法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58xt之类的工具用法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需要自己摸索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XX宝上的吧,这家的这个颗粒丢数据的,把三个颗粒用IS917测试架用黑片工具扫描,ECC开15,VCCQ设1. ...

4片可以开,贴满8片不能开,拆掉不能开的那4片一个个上cbm2199, 上了第一片就扫出了6000坏块容量只有120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和楼上分享呀.

~~~~

现在二手拆机颗粒价格和买个新盘差不多了,单颗128GB要卖70元,自行DIY个512GB的光颗粒价格就280元了,加上套料板价格,比买个新的还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片可以开,贴满8片不能开,拆掉不能开的那4片一个个上cbm2199, 上了第一片就扫出了6000坏块容量只有120 ...

按照楼主的思路我找了一个版本可以完美开8贴128GB的版本,不妨一试。

网友(2019-11-20):
感谢无私的提供资料和研究思路!

网友:
感谢提供的资料,准备自己也弄一块SLC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