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散热风扇做了个小台扇,让淘宝红包不浪费

楼主(2019-09-07):
手头有个散热风扇,正好也有几个拆下来的18650电池,所以想做个小风扇来玩玩,正好淘宝红包活动,不少东西都是一元包邮,或者一个包邮,所以螺丝钉买了各种,开关买了几种,洞洞板买了好多,电阻什么的也不少,好几个店后来都设置邮费了……………
本来准备做两档的,结果发现锂电池充电模块会限制最大电流,放输出12v的时候,一接负载就会保护,所以两档的风力区别不大,这个是开始没想到的
用的是带保护的充电模块,2块多钱的升压板,把升压板的可调电阻取下,自己换上对应的电阻,通过开关切换档位,现在只有两档,外壳用的是防水盒,两个18650电池并联

网友:
牛掰,真的牛掰

网友A:
支付宝红包天天1元, 都不知买啥了.. 撸了一堆9*13的自封袋.    螺丝,批头 撸多了, 商家都不敢包邮了

网友B:
圆孔螺丝,拉住风扇固定在底座那个,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螺丝,拉住风扇固定在底座那个,叫什么名字?

M5 M6 M8 M10 M12 304不锈钢 吊环活节螺丝活接圆形鱼眼带孔螺丝
这个挺贵的,两个要1.18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孔螺丝,拉住风扇固定在底座那个,叫什么名字?

M5 M6 M8 M10 M12 304不锈钢 吊环活节螺丝活接圆形鱼眼带孔螺丝

两个要1.18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M5 M6 M8 M10 M12 304不锈钢 吊环活节螺丝活接圆形鱼眼带孔螺丝

两个要1.18包邮 ...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撸了不少红包,好多店都不好意思经常买了,尽量换着买。

网友:
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付宝红包天天1元, 都不知买啥了.. 撸了一堆9*13的自封袋.    螺丝,批头 撸多了, 商家都不敢包邮了 ...

红包怎么搞?

网友A:
1.支付宝, 首页 往上拉一点点,   每日必抢   进去,  砸蛋.     如果领的是1元,  就天天都是1元,  如果是0.1元左右的, 那天天也差不多是这个数

2. 淘宝APP,  我的,  红包签到, 翻倍好包, 看账号的,  有些号都是领几毛钱,  有些号 长期都是几元以上的..

翻倍后的红包,  正规用法是在活动页面里的商品买,     想买别的商品,   在电脑浏览器上找到, 在网址后面加上 &fpChannel=9   , 然后生成二维码,  手机扫码即可....(会有个别商品用这方法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支付宝, 首页 往上拉一点点,   每日必抢   进去,  砸蛋.     如果领的是1元,  就天天都是1元,  如果是0 ...

好的,谢谢脸黑都是3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脸黑都是3毛

那就天天都是3毛的了.. 另外那个到淘宝上的, 也看看是多少吧

楼主:
3毛的翻倍6毛,可以买砂纸,一张包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支付宝, 首页 往上拉一点点,   每日必抢   进去,  砸蛋.     如果领的是1元,  就天天都是1元,  如果是0 ...

如果翻倍红包的办法有用,那就很爽了,频道里的东西不想买,想买的不能翻倍,等攒够了红包试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翻倍红包的办法有用,那就很爽了,频道里的东西不想买,想买的不能翻倍,等攒够了红包试一下,多谢分 ...

在网址后面加上 &fpChannel=9   生成二维码,  APP扫码即可...   我全部翻倍的都是这要用.....       频道里的一个都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翻倍红包的办法有用,那就很爽了,频道里的东西不想买,想买的不能翻倍,等攒够了红包试一下,多谢分 ...

红包不能叠加的

网友:
建议算好时间,头一天和当天的红包当天晚上9点以后拍,第二天再领一个红包,可以在一家店用3个,总钱数上去,卖家包邮也不会太亏,于人于己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网址后面加上 &fpChannel=9   生成二维码,  APP扫码即可...   我全部翻倍的都是这要用.....       频道 ...

是在网页版评价的右侧一个手机购买那里生成二维码?我试了几个链接,都用不了翻倍的红包啊,加了你说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网页版评价的右侧一个手机购买那里生成二维码?我试了几个链接,都用不了翻倍的红包啊,加了你说的代 ...

晕, 咋就不明白呢

电脑浏览器 网页版,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 里的网址 在 后面加上,   然后将浏览器的地址栏的网址复制 拿去生成二维码(360安全浏览器可直接对地址栏网址生成二维码,     或者   打开  草料二维码网站,  粘贴网址去生成),   再用  淘宝APP扫码打开,   看到可用红包 即表示有效.      可直接下单,  或看下面, 还有福利

附加说明: 能用红包,  一淘还有有集分宝返利
先不要直接购买.   加入购物车先(不要退出淘宝APP),       然后 打开 一淘APP 进购物车, 选择去下单, 到最后一步,要提交订单这一步, 就不要再继续了,  切换回淘宝 进购物车, 选择下单付款. 成功后  切换回 一淘,  返回到我的->全部订单, 可以看到 有集分宝返的数目了..

用此法撸过,  梅花扳手,开口板手, T型套筒, 排插, 衣架, 6.35MM批头,不锈钢弹簧扣,鞋垫,斜口钳,各种不锈钢螺丝,等等..全部选的都只是比红包多几分钱, 几角钱买下,  不用倒贴太多现金进去 已经不知可以再撸什么了..  今天还有个3.6元红包未用, 实在不知撸什么了, 明天还找不到合适的,  大不了 重撸8*10的梅花扳手4元的,  贴0.4元就行...

贴一个商品给你试,  避免说广告,   网址中间我删除了,  你修改成正确的

item.******.com/item.htm?&id=7295567450&fpChanne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