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请大神看看FUKE DT9205万用表旋钮弹片原来的位置怎么装

楼主(2019-09-07):
由于原来的电池槽老化,所以想更换一个电池槽。没想到一拆开主板螺丝,这些弹片就全都掉下来了...萌新请大佬们看看,这个万用表原来的位置应该在哪啊...在线等...谢谢各路大神~
只有16个M币...所以不能发悬赏贴...请谅解

网友:
这个得有一模一样的表。或者,你仔细观察表上放簧片的的位置,应该会有很明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有很多拆机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5467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0 ...

我找过,看图得要账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过,看图得要账号啊...

用你的这个账号再登陆一遍,老站和新站的数据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B:
我复制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复制过来吧

感谢大神!

网友C(2020-04-03):
我的是这种的表,簧片掉了,不知道咋装上,有懂的吗,求指教

网友:
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有使用的痕迹

网友:
可以看万用表转盘上摩擦的痕迹来判断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这种的表,簧片掉了,不知道咋装上,有懂的吗,求指教

拆开后,用手电或者放大镜,对着每个安装的位置仔细看
多多少少会有磨损痕迹,这样确定位置,会简单许多,不用求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