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次失败的拆修小米充电宝10400

楼主(2019-09-07):
2014年入手小米充电宝10400,充放电应该不超过100次,前几天放电usb口接触不良 给手机充电时断时续,百度查到是通病 结果花了8块大洋买了3个usb接口 准备自己修 事前没认真做好攻略,暴力拆解usb 把usb焊点加电路板上的铜线路一块撕下来了,主板彻底坏了,后来才查到其实焊点直接加锡就可以了。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小米5000的板子 原来是配聚合物锂电池的,不知道能不能指直接用在1865上呢?有大神解答不?

重新安装usb 连灯都不亮了

重新安装usb 连灯都不亮了

网友A:
买新的。万一弄伤自己不好

网友:
还是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有电路板卖的,买一块换

网友:
焊功不到位。去多练练焊功吧
这个板子还能救,飞线吧

网友:
飞线,或者拆电池

网友:
这玩艺危险。电池会爆的。找点安全的东西练好基本功再来折腾吧,命是自己的。

网友B:
1:无论18650 还是聚合物都是锂电池,所以可以互换。
2:用ab胶水固定,练练飞线就好了。小米这款可惜不带QC,还可以在用好久的

网友C:
接触不良是通病的确不假。我就遇到了好几只USB接口因为后面脱焊,触点断裂造成无法充电的问题
其实可以不用换那个接口,一是换了有可能会损坏焊盘,二是换的接口搞不好还没有之前的好,
但维修的话,焊盘和针脚那盖一层锡拖平,再用钩针去抬USB口的金手指,改变一点角度就能修好它。

5000的那个版本可以替换过去,但外壳恐怕装上不合适,最佳的方法是换板,
论坛有坛友出售的这充电宝的板子,我当时还换过两片,替换我其中一只充电“打嗝”的10400

网友:
小米比较麻烦,有的是4.35v电芯,查一查再代换板子

网友:
你这水平,别自己鼓捣了,容易出火灾,换个充电宝就小行了,最少换个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是通病的确不假。我就遇到了好几只USB接口因为后面脱焊,触点断裂造成无法充电的问题
其实可以不用 ...

请问,电池的极片 是直接焊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池的极片 是直接焊下来的吗?

10400是直接焊下来,聚合物的都是贴片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无论18650 还是聚合物都是锂电池,所以可以互换。
2:用ab胶水固定,练练飞线就好了。小米这款可惜不带Q ...

lz图片这个是lg2600是3.7v电池,小米所有聚合物都已经是3.85的,充电电压最高4.4v,而3.7v电池最高4.2v,会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万一弄伤自己不好

买个新的吧。

网友:
30左右买块带快充的板子吧,这壳子合用

网友:
本来只要重新补焊然后用热熔胶固定USB接口就可以了,问题复杂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z图片这个是lg2600是3.7v电池,小米所有聚合物都已经是3.85的,充电电压最高4.4v,而3.7v电池最高4.2v, ...

什么电池4.4充满。。。求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池4.4充满。。。求型号

现在所有手机电池都是4.4或4.35的高压电池和中压电池了。小米2代充电宝以后的聚合物都是4.4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9313835491
直接换片主板吧。
单独买的usb母口,大概率的情况是质量远不如小米原装……另外,我主板的页面有常见的技术说明。看看也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