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ED指示灯限流电阻选择+功放芯片电压参数,备忘。

楼主(2019-09-07):
最近在diy两个桌面音响主机,从元件做起,包括外壳,已完工,LED指示灯是对着眼睛的,总觉刺眼,重拆电源板,换限流电阻几次,经验值,以备忘。

12V变压器,12V限流电阻10K,
24V变压器,24V限流电阻22K,
220V限流电阻220K,

几乎1K/1V,1毫安电流足矣,不刺眼。

楼主:
音量电位器
品 牌: 阿尔卑斯 ALPS
产 地: 日本
型 号: RK27系列 双联 A型  100KA
规 格: 圆柄 梅花 轴长25mm 直径6mm 孔径8mm
阻 值:  50K  100K

网友A:
不发上来给大家观赏观赏!

限流电阻阻值和LED性能强相关,这次的经验值用处应该不大
话说偶那老功放和DVD机指示灯也加大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上来给大家观赏观赏!

限流电阻阻值和LED性能强相关,这次的经验值用处应该不大

2。0的,木头机箱,香蕉接线柱,配大型镀金音量旋钮,全刷成黑色,3。5寸喇叭,试音中。

网友:
美女也是备忘?

楼主:
吸引你进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上来给大家观赏观赏!

限流电阻阻值和LED性能强相关,这次的经验值用处应该不大

TDA2030A外壳准备仿音乐传真 A100铁板烧,顶板散热,构思中,这种,嘿嘿!5毫米铝板已到位,到时一并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TDA2030A外壳准备仿音乐传真 A100铁板烧,顶板散热,构思中,这种,嘿嘿!5毫米铝板已到位,到时一并上图 ...

片子配不上这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子配不上这机壳

是啊,仿的嘛,小型的,顶板散热挺好的。

网友:
其实LED做指示灯的亮度,除了跟限流电阻有关外,还与LED自身有更重要的关系,同是1mA的电流,高亮的可能就刺眼,普通的可能亮度还不够,还与发光面的弧度有关,所以留这个没意义。

网友:
220V限流电阻220K,

~~~~~~~~~~~~~~~~
接3mm led,可以 用1M电阻

网友:
led指示灯限流要像你这么取值工程师早就失业了,就这水平也出来现,回深圳小学再好好学几年吧地域xx

网友:
作指示灯的LED不要聚光的,要散光的,尽量不要高亮型的,高亮的虽然可以小电流点亮,但大多是聚光型,歪了看不清,正对着又刺眼。
选用最老式带颜色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引你进来的,哈哈!

白色

楼主:
取旗开得胜之意

楼主:
27电位器安装尺寸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