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个芯片的片选脚是0V无效,3.3V有效,那如果输入了5V会不会坏?

楼主(2019-09-07):
是一个液晶背光高压的控制芯片,片选信号是3.3V有效,如果超过了会不会坏?现有电路是5V的
这个片子通过改电路已经从5V改成3.3V了,就是好奇来问下说如果片选电压过高的话会不会坏芯片

网友A:
问得再多不如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B:
看芯片手册内的数据,不超出范围就可以。超出范围一点也不一定就会烧。

网友:
老先生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

网友:
看手册最靠谱了

网友C:
最准确的是看手册,有些是宽电压,3,5都可以,有些就不行,这样笼统的说很难准确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得再多不如实际测试一下

就这一片没备件,暂时还是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手册内的数据,不超出范围就可以。超出范围一点也不一定就会烧。 ...

手册里写的是不超过3.3V,5V一般也不会烧,没备件就没试,直接改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准确的是看手册,有些是宽电压,3,5都可以,有些就不行,这样笼统的说很难准确的说 ...

片选脚没有宽电压一说吧,供电才有

网友:
朋友,你总得把芯片型号发来吧   也方便大家帮你查

网友D:
串个几K的电阻稳妥一些,模块的输入口一般有二极管箝位,只要输入电流不大,会将输入的高电压箝制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
难说,比如8266的io直接怼5V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几K的电阻稳妥一些,模块的输入口一般有二极管箝位,只要输入电流不大,会将输入的高电压箝制在规定范 ...

恩,怕不保险就直接改电路了,能改还是改电路吧,毕竟万一芯片坏还是挺头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片选脚没有宽电压一说吧,供电才有

有些高电平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效,一个有效值比如1.5以上有效,也会有个最大值,防止过高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高电平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效,一个有效值比如1.5以上有效,也会有个最大值,防止过高烧 ...

恩,太高肯定危险,就不知道原来是3.3V的上5V会不会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太高肯定危险,就不知道原来是3.3V的上5V会不会烧

所以要找说明书,有芯片型号直接百度下

网友:
一般里面都有ESD二极管保护高于电源轨的信号在任何引脚处出现。所以如果你的驱动是低阻源的话,会导致电流倒灌到电源脚,数值过大就会损坏。

网友:
这问题本身就是多余,
3.3v的器件不要太多、太便宜
非要抱着侥幸心理 提心吊胆,也可以试一试,